大家穿越机fpv都用osd吗?

楼主(2016-04-28):
全手动飞了一下,感觉横滚不好掌握平衡,是不是有osd好些?

网友A:
你走到我前边了,我还不敢全手动呢。。。

网友B:
你可以吧ROLL的速率调低点,会好控制些,但是翻滚就会变慢。
大部分时间你是在不停的调整航向的,而且动作很大,由于风和惯性的原因你机身即使水平了也不一定是朝着机头方向直线飞的,所以请忽略平衡吧 因为每一刻的平衡点都不一样。
我没用过OSD FPV 个人认为最有用的可能是炸鸡后 有助于判断炸鸡距离,其他功能对穿越可有可无,飞行时你也没空看。。。(纯属个人理解 不代表广大模友)

网友C:
3楼的说法正解

网友D:
装过,但实飞情况完全没空看姿态线,而且有点延迟。
它只剩一个作用:检查飞控水平仪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