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固定翼,为什么需要GPS定位才能解锁,解锁模式是自 ...
apm飞固定翼,为什么需要GPS定位才能解锁,解锁模式是自稳,不涉及定位。

楼主(2016-04-28):
apm飞固定翼,为什么需要GPS定位才能解锁,解锁模式是自稳,不涉及定位。地理围栏也关了!

网友A:
没飞过固定翼的我,感觉你的固定翼装备也是牛

网友B:
调整arming_check参数,调整一下解锁检查的策略

网友C:
APM飞控可以在设置里面调整跳过全部检查解锁的。

楼主:
如果跳过检查 直接解锁怕有问题

网友D:
可以跳过GPS解锁,不过不推荐,APM是将解锁时Gps定位点设为Home,如果Gps没定位而且解锁飞行,万一失控触发返航,那就要提控回家了!

网友:
新人,无法发帖
借道 问一下
陶瓷天线 摔了 ,有什么办法更换,或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