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以下要求的飞机要多少钱

楼主(2016-04-28):
载重2公斤,单次飞行距离40KM。做个这样的电直固定翼大概要多少钱呢,加飞控制、图传。飞控距离20KM就可以了~能图传当然更好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A:
载重2公斤,你要干嘛?

网友B:
他要挑战解放军叔叔,他要出现在解放军叔叔的雷达上

网友:
至少10万以上。

网友C:
孩子,这么远的的得先去把证考了再说吧

网友:
什么叫“电直固定翼”?

网友D:
楼主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解释下撒叫(电直固定翼)。别的要求似乎都很简单

网友:
是呀!还是第一次听说“电直固定翼”,它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
口误 电动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重2公斤,你要干嘛?

2公斤想挂单反和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要挑战解放军叔叔,他要出现在解放军叔叔的雷达上

用木头或塑料的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解释下撒叫(电直固定翼)。别的要求似乎都很简单

请赐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孩子,这么远的的得先去把证考了再说吧

不要钱,可以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孩子,这么远的的得先去把证考了再说吧

我先想知道要啥配置,再想钱够不够,再看自己能不能用,最后才考虑长期合法的问题

网友:
10万左右应该免强够。

网友:
油机随便达到啦。只是看你怎么布局吧,,价格也不会很高。
测绘用的那种油机,随便都是1个小时以上飞行时间,距离你慢慢想有多少吧

网友:
做这样的飞机,先不说钱,把相关手续办好了再说吧。一是你的证,二是飞机的飞行许可。黑飞是不行的。

网友:
飞控距离20km,那就看你数传的通讯距离了,花钱都可以配得到。

网友E:
合法化的问题 其实他的要求不难解决 厉害一点的玩家都能搞定

网友F:
双子星载机+16000mAh电池+APM飞控+天九遥控+433/915数传,全套下来5000搞定

网友A:
载重2KG,至少得2.4米以上翼展的FPV载机吧?2WmAh的电池,时速按40KM的话得续航1小时,问题不大,用433增程20公里问题不大,图传用CT210+AAT问题也不大,飞控便宜,非凡F2能搞定,全套300多,微单加云台应该不到2KG,整机重量应该接近5KG了,省着点,不带相机一万以内能搞定,关键这么重的机机起飞成问题,还得备一弹射器
,价格另计。

网友G:
這是要做什麼用的?

网友H:
先入手一台近矩離入門吧!

网友I:
一下子想飞那么远,为什么不上载人机?

网友J:
空机3千 发动机4-6千汽油机 舵机2千一套够用了 遥控14SG-3200 飞控 云台这块价格差异比较大 一般3-5万差不多了

网友K:
开门!查水表滴!

网友D:
FPV飞机 泡沫双子星就能轻松办到 低配估计也就5000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