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这下太爽了,手动改变电机方向挺方便

楼主(2016-04-28):
一共拿到4个,重量很小,厂家说程序是自己开发的。我感觉最大的亮点是能手动更改电机转动方向,不用调参,只需要转动电机就可以了。看视频。

网友A:
挺方便的,遥控也不错,那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方便的,遥控也不错,那一款?

GRAUPNER MZ-24

网友:
我说这么酷呢,触摸屏的,想入一台!

网友:
顶vgood rc 顶mz24 同样的道具

网友B:
设置确实方便,好东西
但平时上电的时候需要注意,千万别勿动而引起电机方向错误。

网友:
感觉不是特别踏实,需要提高更改转向的门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确实方便,好东西
但平时上电的时候需要注意,千万别勿动而引起电机方向错误。

这个不会的,需要达到一定的力度才会启动,而且要两次确认,所以没啥问题

网友C(2016-07-15):
网上有两种规格,分带电容和不带电容版,都支持转向吗,还有就是楼主有便宜的地方拿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两种规格,分带电容和不带电容版,都支持转向吗,还有就是楼主有便宜的地方拿货吗

我不知道多少算是便宜的,我这个是厂家给我的让我做测试的。现在这个牌子的应该都有这个功能,不过现在应该没有不带电容的把,只不过是做成了贴片的,更小巧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多少算是便宜的,我这个是厂家给我的让我做测试的。现在这个牌子的应该都有这个功能,不过现在应 ...

哦,那就是换成不是圆形的电容了

网友D:
电机转向并不需要经常改变,也不麻烦,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向并不需要经常改变,也不麻烦,没用

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取所需而已,我觉得挺不错的。我每周都要装两台穿越,省事很多

网友E:
不错不错,这样就可以随便安装,然后再调整方向 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这样就可以随便安装,然后再调整方向 方便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两种规格,分带电容和不带电容版,都支持转向吗,还有就是楼主有便宜的地方拿货吗

建议用不带电容的,带黑色电容的是老版本目前不支持手动设置马达功能,

网友G:
这样的转的电机 用在飞机上 你会发现非常蛋疼的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比喻一下 如果炸鸡了 想复飞呢?这时候就是千万只草泥马了!)  不相信的可以等 以后绝对不会火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转的电机 用在飞机上 你会发现非常蛋疼的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比喻一下 如果炸鸡了 想复飞呢?这时候 ...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觉得没有任何意义,我倒是觉得挺有意义的。手里就一两台的当然是无所谓了,你试试一天装5台,是个啥情况。炸机复飞,你就飞啊,跟这个有啥关系?在你通电的情况下,只有刚上电的时候才可以,过了窗口这个功能就关闭了。对你炸机没影响的。

网友:
用着比较方便的 可以布线非常整齐 对于强迫症 是福音啊 关键是要新固件或者买最新的电调 还有培养用户习惯 顶vgood电调 萤火虫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用不带电容的,带黑色电容的是老版本目前不支持手动设置马达功能,

目前价位是多少

网友:
看上去挺不错的。。。

楼主:
这个电调好像六七十一个,具体价格没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调好像六七十一个,具体价格没问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