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4怎么没有找到航向锁定啊,难道是用指点飞行取代了?

楼主(2016-04-28):
航向锁定,感觉对救机有用。如果gps出了问题,航向锁定很容易把飞机飞回来。

这个指点飞行好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航向锁定也是要GPS支持吧,

网友A:
在智能飞行模式里面,还是有航向锁定这一选项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智能飞行模式里面,还是有航向锁定这一选项的哦。

谢了!

还没有摸到智能飞行模式这个菜单

网友B:
航向锁定是以GPS为基础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航向锁定是以GPS为基础的啊

这话说的,出了手动和姿态模式 哪还有什么不依赖gps和磁罗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话说的,出了手动和姿态模式 哪还有什么不依赖gps和磁罗盘的

是楼主先说“GPS出问题的话,靠航向锁定把飞机飞回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

还没有摸到智能飞行模式这个菜单

楼主,就是你选择指点飞行那个APP图标那里,有其他几个智能跟随、普通模式、智能飞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是你选择指点飞行那个APP图标那里,有其他几个智能跟随、普通模式、智能飞行模式;

谢啦

看来太愚钝了,去了趟澳门硬是没试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

看来太愚钝了,去了趟澳门硬是没试出来

这几个功能没有视觉智能跟随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