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4 能在地图上设定航线,自主飞行吗?

楼主(2016-04-28):
精灵4 能在地图上设定航线,自主飞行吗?

网友A:
可以在飞行模式里选择智能飞行模式,里面有个航线规划的功能,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飞行模式里选择智能飞行模式,里面有个航线规划的功能,就可以用了。

谢啦!我再研究一下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