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固定翼FPV起降练习

楼主(2016-04-28):
新电脑装凤凰,忍不住飞了几下。。塞斯纳182

B-17

A-10

网友A:
这是什么模式啊我的模拟器怎么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模式啊我的模拟器怎么没有

如果要飞第一视角必须在选择场地里面把选择3D场景,飞行视角也要选择最后一个,座舱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飞第一视角必须在选择场地里面把选择3D场景,飞行视角也要选择最后一个,座舱模式

谢谢。

网友:
飞得很稳,不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