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都烧了,大伙儿进来乐呵乐呵

楼主(2016-04-28):
这个六轴,按电机电调参数来看,动力有很大富裕,今天飞了5分钟,突然一桨停转,下来一看,就这个鸟样了。
检查过装机的焊点,依然饱满圆润,不存在开焊。
大家觉得,是电机先烧了然后憋坏电调了,还是电调先烧了带坏电机呢?

楼主:
忘了赞一下大疆的断桨保护,20公斤的家伙,停了一桨,只是晃了一下,马上自稳悬停住了,过了几秒才开始缓慢自旋,慢慢降落毫无压力,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还有大家一直诟病的大疆售后,前几天人为的原因,烧了一个用了两年的悟空M,发回去修,换了仨小件儿,加来回顺丰,才收了98块钱,我觉得挺良心的了。futaba7008接收机烧了,只能换主板,不能维修,主板跟新接收机一个价,这才是真坑爹。

网友:
觉得是电机先出问题了,由于某种原因堵转,导致电流大幅上升,超出了电调的承受范围。

网友:
还用问,吗    电机

网友:
转子或者轴卡死导致的电机堵转

网友:
缺相 烧的两相烧

网友:
顶顶,应该是电机坏了引起电调坏,我坏了几个电调电机都没坏,感觉电调坏了一般不会输出。

网友:
电机线被碳纤维板边缘割破,碳纤维短路了两条线,导致烧电调

网友:
安全第一,爽飞无限

网友:
什么牌子和型号的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赞一下大疆的断桨保护,20公斤的家伙,停了一桨,只是晃了一下,马上自稳悬停住了,过了几秒才开始缓慢 ...

烧的7008尸体能送我研究研究吗?

网友:
电机 过载 哈哈

网友:
先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的7008尸体能送我研究研究吗?

哈哈,俺也想研究研究来着。尸体我当时返回卖家问能不能维修,卖家给我发回台湾问,台湾的说换主板(跟新接收机一个价)我说不换了你给我邮回来,台湾说:先付60运费!于是尸体现在还在祖国宝岛躺着呢

网友:
安全第一啊   不然损失也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