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的航拍机加了数传电台 以及图传 可以不加OSD吗

楼主(2016-04-28):
各位好,本人是航拍机菜鸟,之前只是飞过朋友装好的S900航拍机,现在自己想装一架新的航拍机,想飞的远一点,
配上远距离的图传,再配上远距离的数传电台,我希望飞机可以通过地面站编辑任务飞行,也就是可以在盲飞的状态
下进行航拍,也可以是监控 监拍吧,我的朋友跟我说,像这种飞机可以不需要加OSD了,我有点不明白的是,不加
OSD回传的图像应该是纯粹的画面吗?或者是各位朋友,能不能给点意见,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就一点,你提到了飞远一点,
BB响不一定能听到。
所以osd监测动力电池电压,很值得的。
再一个,万一图传卡了,受干扰了
还是要osd看回家方向、姿态、卫星等信息的。
我580轴距四轴,飞出去20米,不用图传,就已经分辨不出来机头方向了。
osd又不贵(相对于你组个远距离的航拍机)
所以,综合,建议还是加上osd

网友B:
摄像头传回的画面主要是构图,OSD实际就把飞机的飞行数据同步传回,让飞手可以知道飞机当前高度、距离、搜星状况和飞机电力等情况。你的朋友告诉你省掉OSD估计他基本在看得到飞机的情况下进行航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点,你提到了飞远一点,
BB响不一定能听到。
所以osd监测动力电池电压,很值得的。

  很感谢您的关注,您分析的很好,很抱歉,是我在提问题的时候写漏了一句,这飞机要加数传电台,我希望这个飞机可以编辑任务飞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传回的画面主要是构图,OSD实际就把飞机的飞行数据同步传回,让飞手可以知道飞机当前高度、距离、搜 ...

谢谢,谢谢您的关注,我是没把问题表达清楚,我的飞机是要加数传电台,我希望飞机是能够编辑任务盲飞的状态实行图传。所以我朋友说可以不用图传。是这样的吗?地面有另一台设备通过数传电台监控飞机的数据。

网友C:
有数传监控飞行数据就可以了,osd要来干什么,ls几位有用过数传吗

网友D:
1、OSD的作用就是统计各项数据的。
2、地面站的作用简单的理解是在OSD的基础上加各种操作,定高定远,定航线等等。还有实时数据。所以你想图传里只要画面对吗?航拍工作值钱就值钱在每次上天都是几万块在上面飘着。如果航拍工作用这方法就可以完美的完成话,就没这么值钱了。
3、我想这么多人都不用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跟飞机相比它并不算贵,于是我用了,但失联了。很希望能看到你的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D:
1、OSD的作用就是统计各项数据的。
2、地面站的作用简单的理解是在OSD的基础上加各种操作,定高定远,定航 ...

  谢谢您的分析,其实我并不是想要做影视或者是很精确的要拍什么样的动作,而是想组一个可以远距离(盲飞的状态下)有适时图传而已。应该说有点像移动的监控器吧,

影视航拍

影视航拍

网友:
最好还是加个OSD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数传监控飞行数据就可以了,osd要来干什么,ls几位有用过数传吗

   数传里面基本是都有OSD的相关数据的,所以我才提这个问题,  对了,您的设备也不用OSD的吗?

网友:
实际上大多数环境下,数传比模拟图传更稳定,距离也更远
OSD不是非必须的,实际数传基本有OSD的数据了,所以,你执意不要OSD,也无关紧要
但是,你既然是航拍了,那必然有图传,加个OSD也无关紧要,成本也相当低。退一万步来说,数传图传有一个出问题了,你还有一个备用的
大多数人用OSD不用数传是因为,用OSD一个设备就可以看到图像和飞行数据,但是用数传就需要多加一个(甚至N个)设备,而且数传通常更贵

简单来说,用了更好,执意不用也可以,但图传你是少不了的

网友E:
我一般调试设备用数传,状况外情况看数传,因为数传数据更全,而不是仅有OSD简单数据。

但正常飞行情况,都只用图传,数传都懒得开,因为太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传里面基本是都有OSD的相关数据的,所以我才提这个问题,  对了,您的设备也不用OSD的吗?

自己玩的fpv用的433数传,航拍用的现在用了高清2,osd都拿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调试设备用数传,状况外情况看数传,因为数传数据更全,而不是仅有OSD简单数据。

但正常飞行情况 ...

讲的很有道理,据说零度的飞控起飞前都得用地面站连接一下再飞行,要不飞控出什么问题都不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玩的fpv用的433数传,航拍用的现在用了高清2,osd都拿掉了

谢谢你的关注和及时回复

网友:
飞手水平高,可以通过数传和地面站盲飞就可以不用osd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