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有副翼的450的问题。不知道还有人飞有副不。

楼主(2016-04-28):
十字盘调平了。
最高点最低点也平的。
+-10度。
重心也没问题。飞机起飞后会向后向左飘。微调升降推到底起飞会往前飞。然后慢慢又开始往后飘。升降舵机新换的。

旋转头拆了两遍了。三周了。快疯了。。。求新的检查地方指点一下。

网友A:
副翼片子与日框水平吗?

网友B:
  我有兩台有副翼的,九五成新,你買嗎?已調校好的了,

我不知你說的向前飛是甚麼意思,

有副翼的機,就是沒有電子平衡十字盤的,

我最初玩,以為只要推油門,它就會乖乖的定在空中向上升,

不是的,一推油門,控制十字盤的手要不停的打前後左右,

它才會懸停的,就算你調機得多平衡,最多就脫控十秒左右,它又會前後左右飛的

楼主:
新机没炸过我能调到脱控二十秒。室内无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片子与日框水平吗?

炸过我都直接换新的。没刻意去量过。我都是保证两边长度一致。你说的水平的意思是?

网友C:
是不是对头对尾都往一个方向飘,有一点风就是这样,有副翼的特性,你可以试试在室内环境飞,微调找平后还是可以稳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对头对尾都往一个方向飘,有一点风就是这样,有副翼的特性,你可以试试在室内环境飞,微调找平后还是 ...

不是。。。。对尾往脸飞。。。。对头往远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对尾往脸飞。。。。对头往远飞。。。。

这样,应该感觉应该是十字盘在运行中不能保持水平,会不会是控制俯仰的那个舵机步调不一致?

网友:
如果十字盘每个点都平的话,试试调整飞机重心,比如电池往右前方移,或者电调挂右边

楼主:
恩。。谢谢楼上两位。。。明天试试。

网友:
感觉是重心问题。

网友:
往左飘是正常现象,往后飘是重心问题
左旋有副翼机的特性就是悬停脱控往左飘,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正常了,飞动作会别扭的;只要移动重心能够解决后飘的问题就行,不一定追求静态重心在主轴上,转速也会影响重心,主要来自尾桨产生的扭力变化
不要养成用微调的习惯,循环螺距不对称,不利于复杂动作的练习
悬停脱控时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精准的修正才是王道,过去玩有副翼机常说的一句话是“手动机不动,手不动机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兩台有副翼的,九五成新,你買嗎?已調校好的了,

我不知你說的向前飛是甚麼意思,

同感 第一架就是这么炸滴

网友:
最大可能十字盘不平,至少悬停点那个位置不平
其次就是重心不在主轴那里,尾巴重了
第三就是LZ自己没飞好。。

网友:
我感觉是楼主的手慢,赶不上机子变动的速度。

网友:
最好是吧DR调整到最慢就行了

网友:
有副翼机都这样,没有哪个机子会乖乖的升起来停在那儿不动。要练自己操控的精准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