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天线放置问题。

楼主(2016-04-28):
大神帮我看下天线位置正确不,接受机的两根线已经90度了,扩展天线能放哪个位置吗?

网友A:
兩根天線,一條往機尾方向,另一條往地面方向,

遠離炭纖側板...............遠離尾管,遠離尾管支撐

所有金屬及炭纖物品都會影響接收的

网友B:
不用过分纠结,直机一般都不会飞很远,没问题的。

网友C:
直机怎样放都没问题,我的接受天线断了一根,只剩一根,使用起来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兩根天線,一條往機尾方向,另一條往地面方向,

遠離炭纖側板

同意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根天線,一條往機尾方向,另一條往地面方向,

遠離炭纖側板...............遠離尾管,遠離尾管支撐

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机怎样放都没问题,我的接受天线断了一根,只剩一根,使用起来完全没问题。

主要就在20m内活动,所以不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过分纠结,直机一般都不会飞很远,没问题的。

主要怕万一干扰了。

网友D:
直机不飞远的,飞出2-3十米都不多。天线摆放随意

网友:
别失控就行。。。我的失控了。。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机不飞远的,飞出2-3十米都不多。天线摆放随意

感觉谨慎一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