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航线,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来

楼主(2016-04-28):
众所周知,直升机是依靠旋翼旋转产生升力,升力跟旋翼的速度应该是正相关的,一般情况下两片旋翼的速度是相同的升力也相同。
但是在直升机前进的时候,因为自身有一个向前的速度,抵消一侧旋翼转速,所以会导致直升机左右两侧旋翼速度不同,升力不同。因而会产生一个对机身的扭转,这是对大桨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吗,有办法解决吗。另外我知道没有图大神们是不会来的。

楼主:
噗,图果然倒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真飞机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呢,会不会影响飞行安全呢,原谅我脑洞开太大。

网友A:
去了解下挥舞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了解下挥舞铰吧

哦哦哦,还有这个东西,那为什么悬停的时候机体也是倾斜的呢,也是因为航模没有挥舞铰吗?

网友B:
陀螺效应使力的作用延后了90度,就成了前进或者后退的力了。

网友C:
挥舞铰,摆振铰~

网友D:
有人以装机为主,有人以修机为主,有人以飞行为主,有人以研究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人以装机为主,有人以修机为主,有人以飞行为主,有人以研究为主~

啊哈哈,学生狗没有那么多时间飞,下神的时候瞎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挥舞铰,摆振铰~

你们都知道,就我不知道,哎~~~

网友E:
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问题,试着回答一下吧!
首先,直升机是有陀螺效应的,而且转弯的时候很明显,以左旋直升机(顺时针)为例,左转弯会低头,右转弯会抬头,而且很明显,这就需要用驾驶杆来抵消,而且要有提前量,改出转弯动作相反。
尾桨主要是抵消反扭矩的,而且一般尾桨都是向后转动,会给机头一个低头力矩,一般直升机都会有水平尾翼,主要是能产生抬头力矩把飞机的尾部压下去,以升力中心为支点,产生抬头力矩,机头就抬上来了。。  主轴一般有前倾斜角,这样是为了平飞的时候不至于低头太厉害。
悬停时一般机体都是倾斜的,这是因为尾桨高度和旋转面不一样高,而产生了倾斜力矩(高,低置尾桨相反)。
前进时由于前行桨叶和后行桨叶相对空气速度不同而导致升力不一样,机体会倾斜,为了防止桨叶疲劳,所以有了挥舞铰和摆振铰。
真机尾巴不是用陀螺仪的,而是飞行员用脚蹬控制的,但是蹬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自己回中,所以螺距增大,减小,都需要蹬脚蹬配合,另外垂尾也是为了抵消主旋翼反扭矩的,当速度大于某个数值,尾桨桨距为零,垂尾作用直接可以抵消反扭矩,使飞机方向不偏转,速度再增大,还需要蹬左舵来抵消垂尾的作用呢
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效应使力的作用延后了90度,就成了前进或者后退的力了。

什么意思,麻烦详解一下,不是很懂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问题,试着回答一下吧!
首先,直升机是有陀螺效应的,而且转弯的时候很明显,以左旋直升 ...

真的会损耗大桨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sky520说的那个,什么叫延时90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问题,试着回答一下吧!
首先,直升机是有陀螺效应的,而且转弯的时候很明显,以左旋直升 ...

专业飞机佬解说
wz10就是这样的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哦,还有这个东西,那为什么悬停的时候机体也是倾斜的呢,也是因为航模没有挥舞铰吗?

航模当然也有了,只不过是被简化了,就是横轴里面那两个胶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当然也有了,只不过是被简化了,就是横轴里面那两个胶圈。

嗯嗯,刚刚就在想这个东西哎,谢谢大哥解答,刚刚还翻出了一个07年的帖子说挥舞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麻烦详解一下,不是很懂为什么

http://baike.baidu.com/view/3998750.htm

网友:
悬停时倾斜是因为尾桨的水平推力

网友G:
还有,针对你说的平飞时两片桨速度不同使机身扭转的问题,前进速度相对于大桨旋转速度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产生明显影响,至少人是感受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问题,试着回答一下吧!
首先,直升机是有陀螺效应的,而且转弯的时候很明显,以左旋直升 ...

开真直机的就是不同,解释的很详细,很专业。

网友:
現今的陀螺儀會消化兩邊轉彎的差異
之前的有副翼直機就有感了
V911很明顯航道兩邊手感差很多

网友:
挥舞铰和摆振铰

网友H:
学院派最让人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院派最让人受不了

别受吖,来咬我吖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针对你说的平飞时两片桨速度不同使机身扭转的问题,前进速度相对于大桨旋转速度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根 ...

开个脑洞而已啦,别太当真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问题,试着回答一下吧!
首先,直升机是有陀螺效应的,而且转弯的时候很明显,以左旋直升 ...

大侠 真机用脚蹬控制尾巴吃力吗?控制精确度好掌握吗?有物手忙脚乱的感觉?为何不用陀螺?

网友J:
看来该去航空学院进修一下,再玩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来该去航空学院进修一下,再玩直机

哈哈,当时高考报了,没录上,这都大三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问题,试着回答一下吧!
首先,直升机是有陀螺效应的,而且转弯的时候很明显,以左旋直升 ...

请教下。如果锁尾一直要考登着保持一个力,那么爬升,加速各种变化的时候,脚上都要跟上,虽然训练可以达到,但是不会产生失误么,
没有一个电子系统先人一步来补偿。然后在靠人么。不是很懂,请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大侠 真机用脚蹬控制尾巴吃力吗?控制精确度好掌握吗?有物手忙脚乱的感觉?为何不用陀螺?

手动挡小汽车踩油门     踩离合      换挡    打方向盘    看路面     看后视镜    。。。。。。。。。。怎么不用自动驾驶仪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请教下。如果锁尾一直要考登着保持一个力,那么爬升,加速各种变化的时候,脚上都要跟上,虽然训练可以达 ...

尾变距不会自己改变的   蹬多少就一直保持了   爬升什么的没影响  因为大桨转速不会变的(燃调)  所以反扭矩也没有变。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尾变距不会自己改变的   蹬多少就一直保持了   爬升什么的没影响  因为大桨转速不会变的(燃调)  所以反 ...

懂了。锁尾靠机械齿比,转动靠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尾变距不会自己改变的   蹬多少就一直保持了   爬升什么的没影响  因为大桨转速不会变的(燃调)  所以反 ...

定速了

网友:
图治好了我多年颈椎病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尾变距不会自己改变的   蹬多少就一直保持了   爬升什么的没影响  因为大桨转速不会变的(燃调)  所以反 ...

爬升的时候,大桨的螺距变了,尾桨的反扭矩不变?

网友:
看帖学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侠 真机用脚蹬控制尾巴吃力吗?控制精确度好掌握吗?有物手忙脚乱的感觉?为何不用陀螺?

大侠各个动作已经成为习惯性动作了!好佩服开真机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动挡小汽车踩油门     踩离合      换挡    打方向盘    看路面     看后视镜    。。。。。。。。。。 ...

谢谢你来科普,长时间飞行腿会很累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问题,试着回答一下吧!
首先,直升机是有陀螺效应的,而且转弯的时候很明显,以左旋直升 ...

我觉得关于悬停倾斜你的解释是错误的。应该是因为尾桨除了沿主轴方向的力矩之外还产生了垂直于主轴方向的横向推力,所以为了保持静止主旋翼就要倾斜以抵消这个推力。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还有,针对你说的平飞时两片桨速度不同使机身扭转的问题,前进速度相对于大桨旋转速度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根 ...

并不是微不足道,700旋转直径约1.6米,假设2000转每分钟,则桨尖速度约600km/h。这种转速应该很容易飞出50km/h的速度,那两侧桨尖相对于静止的空气速度就差了100km/h,是不小的比例了。而目前竞速机已经超过300km/h,但桨尖速度应该不会超音速,那就会造成很大影响。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尾变距不会自己改变的   蹬多少就一直保持了   爬升什么的没影响  因为大桨转速不会变的(燃调)  所以反 ...

如果转速不变,但桨距改变,扭矩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转速不变,但桨距改变,扭矩是不一样的吧。

桨距改变   必须蹬舵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L:
爬升的时候,大桨的螺距变了,尾桨的反扭矩不变?

哦  我之前理解成拉起了    只要大桨桨距改变   尾巴也必须改变桨距。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懂了。锁尾靠机械齿比,转动靠你啦~

补充一下    之前把爬升理解成拉起了
爬升    如果保持速度不变,就需要补螺距    尾舵就要相应跟上    座舱模式永远对尾   所以比较容易判断修正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人以装机为主,有人以修机为主,有人以飞行为主,有人以研究为主~

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下    之前把爬升理解成拉起了
爬升    如果保持速度不变,就需要补螺距    尾舵就要相应 ...

第一视角FPV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问题,试着回答一下吧!
首先,直升机是有陀螺效应的,而且转弯的时候很明显,以左旋直升 ...

尾巴应该有陀螺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尾变距不会自己改变的   蹬多少就一直保持了   爬升什么的没影响  因为大桨转速不会变的(燃调)  所以反 ...

话说螺距的反扭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话说螺距的反扭力呢

45楼已经更正。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关于悬停倾斜你的解释是错误的。应该是因为尾桨除了沿主轴方向的力矩之外还产生了垂直于主轴方向的 ...

恩,我意思就是这个水平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M:
并不是微不足道,700旋转直径约1.6米,假设2000转每分钟,则桨尖速度约600km/h。这种转速应该很容易飞出5 ...

学习了

网友:
MD 我就是修机 装机那类人  哎···

网友:
哇哇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转速不变,但桨距改变,扭矩是不一样的吧。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问题,试着回答一下吧!
首先,直升机是有陀螺效应的,而且转弯的时候很明显,以左旋直升 ...

第二个论点描述存在误区吧?尾桨旋转时应该是360度同螺距的,那么前传后转都不会产生什么抬头或台尾的力矩吧?即便有那么一点微不足道的扭矩也应该是压头而不是抬头的吧?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真直升机实际中的最大速度不过四百多公里,主旋翼再前进过程中两侧迎风分别带来加减空速的效果,主旋翼被减速一侧的桨叶空速低于临界值将产生失速。而涡桨固定翼桨叶旋转方向垂直于迎风,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涡桨固定翼飞机也能飞行在大大高于直升机临界速度的空速上。

网友P:
左右侧的旋翼升力差产生的力矩由于陀螺效应产生90度迟后,最终变成抬头力矩。这个确实有,不过你飞航线不自觉就修正掉了。
另外真机人坐在上面,经过训练的飞行员蹬舵维持稳定已经变成条件反射了,不需要经过大脑去想的。驾驶员自身作为最灵敏的三轴加速度和角加速度传感器,能瞬间反应出趋势,脚会马上跟上,所以不会有问题。你给楼上的飞行员做好所有图传让他飞第一视角直升机,也很难稳定悬停,因为没有自己作为传感器在机上,根本没法做最基本的调整动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O:
第二个论点描述存在误区吧?尾桨旋转时应该是360度同螺距的,那么前传后转都不会产生什么抬头或 ...

感谢指正   尾桨反扭力是压头水平尾翼是抬头力矩。

网友E:
引用 网友P:
左右侧的旋翼升力差产生的力矩由于陀螺效应产生90度迟后,最终变成抬头力矩。这个确实有,不过你飞航线不自 ...

好久不见
你是专家  我就出来嘚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专业飞机佬解说
wz10就是这样的咯?

单旋翼带尾桨的直升机都是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久不见
你是专家  我就出来嘚瑟一下

朋友圈天天见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E:
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问题,试着回答一下吧!
首先,直升机是有陀螺效应的,而且转弯的时候很明显,以左旋直升 ...

膜拜飞行员,求加qq好友1063598564

楼主:
引用 网友P:
左右侧的旋翼升力差产生的力矩由于陀螺效应产生90度迟后,最终变成抬头力矩。这个确实有,不过你飞航线不自 ...

向前高速飞行,由于陀螺仪的进动性也会表现成俯仰的升力不同吗,飞行员大哥不是说前进机体会倾斜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Q:
膜拜飞行员,求加qq好友1063598564

我没有QQ  现在都用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QQ  现在都用微信。

好吧,我微信号是linya1000f

网友:
引用 网友L:
爬升的时候,大桨的螺距变了,尾桨的反扭矩不变?

有一说是大展弦比机翼(旋翼其实也一样)10度以内攻角变化时,升力的变化远远大于阻力(反扭)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转速不变,但桨距改变,扭矩是不一样的吧。

扭矩变化远小于升力变化,就像我模型用一条线45%的油门,我原以为急推螺距会甩尾,但是不会,相反,如果是斜线油门,转速跟着螺距变化,急推螺距反而容易会甩尾,所以我觉得,转速比螺距对尾巴的影响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前高速飞行,由于陀螺仪的进动性也会表现成俯仰的升力不同吗,飞行员大哥不是说前进机体会倾斜吗

你看看你调机操作升降舵的时候两片桨叶怎么动?是不是反而是转到左右的时候变距差动,桨叶在前后螺距不受升降舵操作的影响?这个就是周期变距迟后90度的最直观的现象。拉杆的时候按旋转方向朝向机头的桨叶螺距大了,升力大,相反朝向机尾的桨叶罗局小了,升力小。这种升力差在旋转方向迟后90度正好产生抬头力矩。
同理,横滚操作正好是在桨叶顺着机身前后方向的时候螺距差最大。

网友R:
引用 网友B:
陀螺效应使力的作用延后了90度,就成了前进或者后退的力了。

是产生抬头(后退)的力        不会产生前进的力

网友:
升力不均衡主要是高速前飞姿态影响比较大。。。可以看下这个视频?from=s1.8-1-1.2对大浆本身到没啥损耗,而且如果旋翼头采用真机的全自由挥舞式就也没这问题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尾变距不会自己改变的   蹬多少就一直保持了   爬升什么的没影响  因为大桨转速不会变的(燃调)  所以反 ...

转速不变  螺距变化了  反扭力也会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转速不变  螺距变化了  反扭力也会变吧

是的  我把爬升理解成拉起了    我已经在前面更正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产生抬头(后退)的力        不会产生前进的力

你说的对,没有分析就直接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问题,试着回答一下吧!
首先,直升机是有陀螺效应的,而且转弯的时候很明显,以左旋直升 ...

真机配置陀螺仪操控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指正   尾桨反扭力是压头水平尾翼是抬头力矩。

指正不敢,共同学习共同提高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