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机架用2200电还是1500电好?

楼主(2016-04-28):
qav210
银燕2204
乐天15a
cc3d
就这样,用多大容量的电好呢?

网友A:
3S1800的路过  飞67分钟

网友B:
1500足够。2200太大了。。我QAV210用1300电池和1500电池的。

网友:
最多1800吧,2200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1800的路过  飞67分钟

1800的比较少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0足够。2200太大了。。我QAV210用1300电池和1500电池的。

本来想买2200的,感觉1500的时间短

楼主:
网络不好,发重复了

网友C:
电池容量越大,电池越重,电池越重,耗电量越大,所以增加容量来增加续航时间是一个递减的事情。同时还牺牲了飞机的灵活性!不知道这样说楼主明白吗?建议增加续航,先从减重开始,即在同等电池容量的情况下,选择好的电池(比如富力的普遍比其他电池轻10%),减少非必要的金属件和心情件。身边有模友亲测,减重后续航增加了1-2分钟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S1800的路过  飞67分钟

一开始看67分钟,吓死我

网友:
用1500 4S,飞控换成F3,别问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看67分钟,吓死我

呵呵 6到7分钟。

网友E:
   210    2200 电池的路过。。。   休闲飞的话还是可以的。。暴力飞的话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建议 1500 或者1800 把。2200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稍微大了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越大,电池越重,电池越重,耗电量越大,所以增加容量来增加续航时间是一个递减的事情。同时还牺牲 ...

道理还是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10    2200 电池的路过。。。   休闲飞的话还是可以的。。暴力飞的话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建 ...

今天收到机架,比划了下,确实放1500的电都觉得大了,机架真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