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mz 摇杆电位器问题

楼主(2016-04-28):
futaba 14mz 摇杆电位器问题 有两种 村田murata 的一种白色 一种蓝色 这两种能互相代用吗

网友:
楼主查到能代替了吗?按理说只能能换上,然后重新校准,应该能行,但是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2016-09-09):
首先打电话北 京双叶资讯 电位器事宜 一个北 京哥们接的电话 他说两种电位器一样的 反复和他确认后 他说绝对一样的,正好我的美国手通道二跳舵 想来是电位器到寿命了 拆开了很快换好 村田这个电位器 有很多技术要求其中就要求只能电烙铁 或回流焊 回流只能一次 电烙铁温度不能超过350度 我用黄花的调温电烙铁还是蛮好用的 很快换上 降级 做摇杆校正程序玩了 恢复到1.73版本 一开机 完美 不抖舵了 一切完好如初。

网友:
那也就是说白色和蓝色的电位器可以互换了吗?

网友:
SV01A103AEA01B00 ±2% 10K muRata旋转角度传感器

是这种吗

网友A:
有两个型号, 一个是SV01A103AEA01R00 , 一个是SV01A103AEA01B00, 不知哪个适合

楼主:
阻值一样 大小一样 应该都通用 你去查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型号, 一个是SV01A103AEA01R00 , 一个是SV01A103AEA01B00, 不知哪个适合

我用的 是
SV01A103AEA01R00

网友(2016-10-11):
我查了,好像是包装规格不同,参数都一样的。但是网上的售价不一样

网友(2017-04-18):
我的控也是抖舵,也是2通道升降舵。也是美国手。换电位器麻烦吗?

网友(2017-10-29):
我的也出过中立点偏移的情况,我把电位器拆了用酒精擦了一下,现在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