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MR25的设置

楼主(2016-04-28):
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MR25怎么用天地飞控设置?

网友:
你还没入这机子吧?它是不带接收机的,用什么控就放什么接收机进去

网友:
楼主,我刚买了MR25,用的是天地9的控,我该如何连接,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咨询吗?

网友: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看了不少介绍买了MR25,希望大侠能解答

问题1。看教程按电源键一下就能打开,我的怎么需要按3秒以上

问题2.我用的是天地飞9遥控,应该如何连接对频,或者说如何能让遥控和接收连接上,天地飞9是否支持SBUS

问题3.我现在电源打开后,所有灯全部闪烁,请问是什么意思

问题4.连接headplay这款眼镜,有视频信号,但是没有图像(镜头盖已经拿下)

问题5.手机能连接蓝牙到飞机,设置接收那个选项没有天地飞的名称该怎么办

以上几个问题麻烦大侠帮帮我,买回来玩不成真是大大的郁闷,兄弟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1:长按3秒种才开机;2、天9控选择“传统接收机”,对频方式跟一样,实在不懂百度“天地飞9接收机对频”有视频教程。3,所有灯闪代表接收机连接异常,请检查,是否正常连接;4、这个问题不懂,5;选择传统接收机;解答完毕,如有遗落请楼下回答,(特别注意,接收机最好不要碰到、压到,主板的陀螺仪)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我用的华科尔r60,也是没有直接选项,就选传统接收机就行了。到是接收机必须是六通道以上,否则就不能控制了。如果对频成功就不会乱闪了。还有视频眼镜要互相对频一致就有图像了,听你描述有信号无图像是什么意思?可以显示osd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