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5823图传加电半分钟频点漂移失去信号,是不是废掉了

楼主(2016-04-29):
不开
电机
半分钟就没信号了,温度也非常高,开电机有风吹稍微好一点但也不稳定,这个
图传
还有的救没,正常的图传也这样吗

网友A:
加散热片试试看

网友B:
元件品质问题……不过还真没见过温飘这么大的

网友C:
可以加装散热器试试
我加了个散热片,待机8分钟不起飞,都不会发烫

楼主:
加散热片试过,改善不大

网友D:
可能散热成问题

网友:
我上电几分钟完全没热。。。是不是坏了,线没接错 12V供电

网友E:
用万用表量一下发射模块供电电压是不是高了,如果开关稳压坏了电压升高就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