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固定翼两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6-04-29):
空速计怎样校准?
我装上空速后盘旋的非常的非常慢不知道是不是校准还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二是mp地面站怎样翻译 我看见网上有人自己翻译非常全

网友A:
这个页面我在地面站上没见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页面我在地面站上没见过啊。

这就是人家自己翻的,开源的这点真好,自己有能力的话可以把什么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

网友(2016-06-19):
你这个截图是谁发的啊

网友:
空速的巡航速度调整一下 顺便问一句 你这个截图 是哪里来的啊

网友:
飞行窗口HUD下面有个执行动作,里面的Pre-f…就是空速检查,点击就可以

网友:
楼主,你这个地面站是哪里下的?这个翻译的很全面了啊。方便给个链接吗?》

网友B:
空速每次启动自动清零,相当于校准,另外那时巡航速度,可以设置的,想让它飞多块就飞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速每次启动自动清零,相当于校准,另外那时巡航速度,可以设置的,想让它飞多块就飞多块

那个不是校准吧,那个是归零动作

网友C:
你去全部参数表把ARSPD-AUTOCAL这个参数改为1,手动或自稳飞个五六分钟,更新空速,然后下来把参数改为0就可以了。每次飞行上电一分钟后最好做一次归零动作

还有你说的盘旋慢应该是巡航-空速设低了,在基本参数那里面设的,默认我记得是12

网友(2016-08-20):
这个页面是MP里面的嘛?怎么没发现有?

网友(2016-11-30):
现在固定翼出3.7版本了,你刷了吗

网友D:
地面站新版本已经是中文了

网友(2017-04-05):
引用 网友C:
你去全部参数表把ARSPD-AUTOCAL这个参数改为1,手动或自稳飞个五六分钟,更新空速,然后下来把参数改为0就 ...

正解!飞完后参数改回来,改为0

网友(2018-09-26):
模拟空速计和数字空速计都可以安装使用

网友(2018-10-31):
可以下载个翻译软件用用,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帮助理解,有时候也翻译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