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牌的电机可以混用吗?

楼主(2016-04-29):
因为有颗银燕2205 二代电机坏了,要换掉,可以塔配KingKong 2205电机一起使用吗?KV值是一样的

网友:
我认为四个电机都不一样也可以飞,飞控控制四个电调输出,会自动调节电机转速保证飞机姿态稳定

网友:
可以,只要电机型号悬殊别太大,比如2205和2204可以,2205和1806肯定不行,小电机负载太重!

网友:
翻滚的时候方向不能回正

网友:
4个电机的转速跟油门不成线性,直上直下肯定没那么稳。不过飞控能校正,但这也需要时间,表现就是轻微的晃动。

网友:
最好还是一样的,这样差异小。不过要是混用可以前两个一样或后两个一样,这样起码横向保持一致性。有点象换汽车轮胎要求。

网友A:
有段时间我坏了一只2204,备件没到之前,那机臂上一直用的1806,居然完全没问题,温度四个电机居然都差不多

网友:
什么都行,飞控会自动调整,但是肯定飞的比4个同样电机要差

网友:
来学习学习,看看大家怎么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段时间我坏了一只2204,备件没到之前,那机臂上一直用的1806,居然完全没问题,温度四个电机居然都差不多 ...

2204和1806其实动力差不多,如果KV值接近的话,而不是好多人认为的那样悬殊。电机动力估算法可参照  截面积X高的值,22X22X4=1936    18X18X6=1944,两者相差无几。

网友:
我觉得如果你能忽略那些令人反感的事情  应该是可以的~毕竟电机的工艺材料性能不相同

网友:
关键是输入电压要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204和1806其实动力差不多,如果KV值接近的话,而不是好多人认为的那样悬殊。电机动力估算法可参照  截面 ...

这么说1806动力还强点?

网友D:
那么不同电调的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不同电调的的可以吗

我的215上,一个好盈天行者15A,三个好盈乐天15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1806动力还强点?

应该是(18-x)*(18-x)*6,和(22-x)*(22-x)*4,这个x值有待商榷,但是总体下来,应该还是2204力量大一点

网友:
应该会影响手感

网友E:
kingkong不是2204吗?怎么有2205了

网友:
进来认真学习,慢慢消化

网友F:
有差别 但是不大 再通过飞控调整应该没什么问题 估计一般人都感觉不出来

网友:
裝上試飛就了解了~

网友:
亲测不能混用。有一次两个牌子的电机名装一边

网友:
手滑,接上条。
手动模式一推油门就往一边跑,打自稳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kingkong不是2204吗?怎么有2205了

刚出了2205,很便宜,所以买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差别 但是不大 再通过飞控调整应该没什么问题 估计一般人都感觉不出来

手动模式没差就行

网友:
电机应该没问题。我就是不知道电调要是有一个不一样会怎么样,比如一个20A和三个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