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九右手油门改左手油问题

楼主(2016-04-29):
日本手改美国手后,硬件是支持,但在软件上是改模式2,这样通过高频头发射出去各信道是对的,但从后面的模拟器接口出来的的信号并没有因你改模式而改变,也就是说,出厂是日本手这模拟器接口就是曰本手,不会因为你模式选了美国手而改变,这在玩模拟器时问题不大,但软件里映射各通道,可外接驰远的HT8高频头,因遥控器出厂是日本手,那改了美国手也没法对应,除非HT8高频头能改各通道映射关系,似乎这不可能,若真这样,只有改各电通道电位器的位置对换了,有没有不改电路直接使用的方法?

网友A:
改手要改通道  天地飞没用过不知道 扶她吧那些高端点的直接改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手要改通道  天地飞没用过不知道 扶她吧那些高端点的直接改通道就可以了

改模式就是改通道呀!可是模拟接口应是硬件对应的物理通道,发射出去是控软件改对应关系的

网友:
扶她吧那些不需要  不过扶她吧我只用过T8FG     别的不知道了    这个控只需要在设置里面改下通道就可以了 硬件不需要改动

网友B:
模拟器里面设置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里面设置控就可以了

我是说通过控后面的模拟器接口外接高频头这通通在控里改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