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去操场飞了一把我的塞斯纳

楼主(2016-04-29):
调试好后,就让它在地上跑了两圈,看前轮转向正不正,调好后,起飞,刚飞起来不对啊,怎么一直翘头,特别严重,我就慢慢往上推了一点,好,平衡了(以为是遇到了一股强风,顶头吹的导致翘头)当时小心脏跳的扑腾扑腾的,感觉快要坠机了,心里就想着,稳住稳住稳住,我就赶紧把微调调到最高,好,不怎么翘头了,好了很多,我是最棒的,就在校园里转了几圈,操场周围全是小区,和建楼的,只能在校园上空飞,还不能飞矮,建筑物太多,我准备练练降落,就把高度调低了一点,绕道操场前面对准操场,油门给低点,缓缓滑行,有个同学就坐在我对准的绕道上,从他头上飞了过去,我吓坏了,撞到了可不得了(所以我每次玩飞机都远早上,因为操场没人)这次降落还不错,自己很满意,就想了,要不要再飞一把,好,再飞一把,起飞,把油门慢慢推到最大,好,慢慢拉杆,起飞啦,调好飞机姿态,又在校园转了几圈,bb响响了,多远就能听到,bb响声音挺大的,我就准备降落,盘旋了几圈,准备降落,可能是油门给的太小了,导致失速,不过还是在跑到上滑了一段距离,又日了一把地球,飞机爽了一把,不过没大碍,好,抱着飞机回寝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
视频呢,和我的JJ一模一样

网友:
操场真棒 ,技术练到从同学头顶飞过时,心不惊,脑不短路(最好别这么搞)

网友B:
固定翼简单多了,出点故障还能滑翔,直升机那才叫吓人呢,熄火降落不好练。

网友C:
不错,如果舵面都在中位的话,你描述的这个是头轻了,电池往前移一点,让重心在离前缘1/3翼根弦长的地方。

网友D:
和楼主一样的塞斯纳,一样的涂装,只不过我的控是福斯T6B,在后操场飞有失控现象,在前操场飞就没事,准备过两天搞一个天六二代,首飞上的8060桨,出现仰头左旋最后炸鸡,第二次换大桨后,稳了许多。楼主说一下你的动力配置吧

网友:
我有个塞斯纳爷爷

网友E:
这个操场很不错哦,多练习吧,一定要练对能够克服心理压力才行的

网友F:
塞斯纳用的是8060的浆?

网友:
和我的一样,我用飞控了,现在打算去掉飞控,苦练技术。

网友:
玩模型的人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

网友:
好有画面感

网友G:
这文笔,没谁了。

网友H:
我的塞斯纳严重抬头是为什么,下拉角那么大了而且头还重了还抬头

网友I:
我今天刚装的这个飞机 ,和你的一样, 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克? 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的塞斯纳严重抬头是为什么,下拉角那么大了而且头还重了还抬头

机翼后沿垫高一块硬币那么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机翼后沿垫高一块硬币那么高试试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今天刚装的这个飞机 ,和你的一样, 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克? 谢谢!

我也没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简单多了,出点故障还能滑翔,直升机那才叫吓人呢,熄火降落不好练。

是的,垂直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如果舵面都在中位的话,你描述的这个是头轻了,电池往前移一点,让重心在离前缘1/3翼根弦长的地方。
...

关键是这个飞机与专门的电池仓啊,没法再往前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楼主一样的塞斯纳,一样的涂装,只不过我的控是福斯T6B,在后操场飞有失控现象,在前操场飞就没事,准备 ...

8寸浆   2200电机   30A电调   4个9g金属陀机  富斯 i6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操场很不错哦,多练习吧,一定要练对能够克服心理压力才行的

恩恩,是的,我都是选择无风的早上飞,操场也没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文笔,没谁了。

是不是写的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塞斯纳用的是8060的浆?

恩恩,也有10寸的,你感觉用几寸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塞斯纳严重抬头是为什么,下拉角那么大了而且头还重了还抬头

我也抬头很严重,我把水平尾坨的微调调到了最高,使尾坨往下翘,抬头的情况会减轻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抬头很严重,我把水平尾坨的微调调到了最高,使尾坨往下翘,抬头的情况会减轻很多

微调这种实践中可行不?影响操控吗?特别是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