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视距飞行丢机分析及重要结论!!

楼主(2016-04-29):
    先报配置:飓风3508电机580kV,乐天40A电调,1455碳纤桨,自制方碳管H650机架,Pixhawk飞控,M8N的GPS,PlayUAV的OSD,乐迪9遥控。
2轴轻量无刷云台,米狗,鹰眼600mw图传,4S5200电池起飞重量不到2Kg。
    连续下雨3周了,突然雨过天晴,前天下午心血来潮,决定去小区后面的山上去航拍,看看谷歌地图上显示的山顶上的神秘水潭到底是什么样的,到了山上,到处都是树木,没有起飞、降落的空间,只好到小山脚下找块空地起飞。
    开相机录像,定高起飞,Hdop值2.8,升到空中略停一会,GPS的Hdop降到1.6,切到留待模式,飞机很稳,升到102m高度,推前进杆,飞机飞到山顶水潭上方,一切正常。
    拍好将飞机退回起飞点上空,看到北方山后有工程施工,就想飞过去看看,大概刚刚飞过山顶,看到山后建筑,头顶一片树叶挡住了视线,看看屏幕上时间已经过去19分钟,但是电池电压显示还有14.5V,于是换个位置想看到飞机状态,刚刚移动到位,突然图传信号开始模糊,赶紧往回拉飞机,但是图传信号很快模糊、消失,再看天上不再有飞机身影,又等了几分钟,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切返航,等了几分钟,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最终提控回家。
     通过剩下的遥控器和新配的APM多次试验,确切的原因找到了,我觉得这个原因对每个玩APMPIX的玩家都极为重要,否则绝大部分玩家都会经历我这种损失,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下面我详述丢机原因及防止办法:首先,飞机是因为遥控信号丢失导致的直接降落到山顶导致丢机的。为何会直接降落?是这次总结教训的关键。丢机后,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在APM设定了失控降落导致的,经过多次实验新飞机,我发现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用原来的遥控器,多次直接关控实验,每次都是直接降落,不管APM是不是设置失控返航,因为飞控根本没有检测到遥控器失控!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把飞机连接地面站,发现不管关控前油门在哪个位置,关控后,飞控检测到的油门值都是1108。而遥控正常时,油门最低值是1112。我估计聪明的玩家现在就已经知道了事故原因了!
    还原丢机过程:我在用留待模式航拍山顶时,由于距离越来越远,加上树枝的遮挡,发生遥控信号丢失现象,这时,由于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了遥控3通道,失控保护时油门输出17%,遥控接收机在信号丢失时油门输出降到了最低1108,但是还没到触发APM失控保护的油门最高975值,于是飞控认为要降落,于是直接降落了。
    到目前为止,一目了然了,就是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不当造成的!
    以我的经历来看,所有的初级玩家,都很难注意到这样的细节,远距离飞行时,只要发生遥控信号丢失,就会发生同样的悲剧,这是相当严峻的现实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正确设置遥控的失控保护,以我的乐迪AT9为例,首先将3通道油门舵量最低设置成-120%,然后到故障保护设置这里,到3通道故障保护值这里,把油门摇杆打到最低,按下选择旋钮中间的确认键1秒以上,油门保护值就会设定为5%左右,设置成功后,再回到舵量设置这里,把舵量最小设置回-100%,此时连接地面站,关控后再看油门值,在930左右,就能够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了。此时,设置飞控的失控保护,才有意义!
     总结就是,必须要先正确设置遥控器的失控保护油门值,再设飞控的失控保护,这是远飞的必须前提!!
还有以后远飞还是用自动航线比较安全!因为自动航线过程中,只要5通道的失控保护是关闭的,发生遥控信号丢失时,自动航线模式不会改变,此时无论油门或方向变化,都不会对飞行造成影响。

网友A:
我上次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飞远了没看住油门, 高度不够了, 被附近的建筑遮挡, 然后就彻底看不到了.
本来以为要提控回家. 后来我向飞机飞丢的方向那边走, 走了几百米后, 渐渐又收到了图像, 最后在一堵矮墙边上找到了飞机, 断了一支浆.
墙的另一边是供人休息的地方, 当时有不少人... 后怕啊. 平常那些地方都没什么人, 不知道当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以后附近有人的地方绝对不能飞远. 和人群保持距离.

另外, 图传信号不好的时候, 最好不要急着操作. 5.8g图传信号非常容易被遮挡
因为角度问题丢图像时, 遥控通常都好使. 这时候只要保持并提升高度, 然后切换角度或RTL都能解决.
我是个新手, 乱飞遇到过好多次这种问题, 最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

网友:
慰问楼主,还是要去可能坠机地点找找才行

网友:
Hdop值太高了吧
這在GPS模式下會穩嗎??

网友:
你好笨,飞了19分钟你还继续飞 ~  图传模糊了就说明电池放电过度了  祝你开心

网友:
楼主平时续航时间多长?已经飞了19分钟,然而飞机还在远端,失去动力电的可能性很大的,很可能进入返航也不能安全归来。合理的飞行距离控制应该是先飞出去一定高度和距离,逐渐向返航点靠近才是,飞了一半留空时间再飞高飞远都是会增加 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飞远了没看住油门, 高度不够了, 被附近的建筑遮挡, 然后就彻底看不到了.
本来 ...

第一步应该是油门拉高,然后找到机头方向然后往回拉杆

网友:
4s  5200 我的小金刚才只能飞15分钟,2814电机,所以,绝笔是电量不够了

网友:
我的也这样飞走了,但是我的有电。估计飞控死机了。没任何反应,开始图传丢失,还隐约收到图传,,切控没任何反应。飞机慢慢下降。最后失联。500米就失联。

网友:
4S5200电池,起飞重量将近2Kg,还敢飞19分钟,一半时间就应该返航,意外发生估计是放电过度了。再从19分钟时的位置地面、树上左右前后仔细看看,往回找,兴许还能找到。我四轴曾经降落在灌木上,在附近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还有一次飞机降落在远处草丛里,有图像就是找不到,最后降低图传接收机高度,接近地面,看信号强度,才找到。

网友:
为什么不去找找飞机!你的航线和轨迹可以找到!

楼主:
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没电了,还是去找找飞机吧。找到了估计损失也不会太大。

楼主:
好的,我在谷歌地图上画了飞行轨迹,明天一早登野山去搜寻飞机。我是直线飞行的,不会误差太多。

网友:
估计是没电了!!

网友B:
没伤到人、砸到物就是万幸!

网友C:
这个配置5200的电池能飞15-20分钟就是极限了。已经飞了19分钟楼主怎么还不赶紧返航那!

网友D:
辣么高的hdop也敢飞?m8n外场一般是0.6~0.8,不好说你
15分钟的时候就要开始计划返航了。。。。
执行非超视距飞行要设置自动返航和低电保护

网友E:
绝对是没电了。

网友F:
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是提控回家!损失惨重,原来还是有伴,节哀,打那以后就没飞多轴。

网友G:
爬了半天山没找到,郁闷,看来只能用另外1架飞机,沿途录像回来分析了,就怕已经被别人捡走哦。

网友H:
会不会是撞山了?我有一次也是飞航线,设置了100m的高度,结果在1km开外撞山上了,靠数传传回的坐标费了老大的劲才找到了。

网友I:
但愿楼主找到。另外写几张纸条路上贴一下

网友G:
原因找到了,是飞控设置了失控降落,惨痛的教训啊!

网友J:
这套配置,19分钟差不多极限了。每次不能看电压,平时在视距内飞行了解飞机的续航。基本飞行一半的时间就要往回飞了。再就是,为什么非要飞到超视距?航拍作业除了风景大片,别的也就是当大摇臂使用。希望下一架能够牢记。

网友K:
我是新手,飞远都是不敢想的事,在视距内有时候都感觉挺玄的…个人认为除非非常有把握,起飞前做好各种检查准备,电池电压不确定的情况下,按照平时飞行测试所使用的时间减少个几分钟,备一个倒计时计数器…这样应该能安全飞行飞回…

网友L:
开远飞控就别作了 老老实实低空飞飞好了

网友M:
同样提控回家...飞航线飞机掉到别人厂房上去了....没法拿下来......

网友N:
没得电了

网友O(2016-05-30):
慰问一下,

网友P:
买台Phantom4,哪里都可以起飞,随便各种无gps爽悬停,总体可靠性至少高一到两个数量级。

网友Q:
牛B啊,敢飞19分钟,不做 死就不会死

网友R:
飞丢确实心痛,我也飞丢过

楼主:
通过剩下的遥控器和新配的APM多次试验,更加确切的原因找到了,我觉得这个原因对每个玩APM或PIX的玩家都极为重要,否则绝大部分玩家都会经历我这种损失,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楼主:
下面我详述丢机原因及防止办法:首先,飞机是因为遥控信号丢失导致的直接降落到山顶导致丢机的。为何会直接降落?是这次总结教训的关键。丢机后,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在APM设定了失控降落导致的,经过多次实验新飞机,我发现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用原来的遥控器,多次直接关控实验,每次都是直接降落,不管APM是不是设置失控返航,因为飞控根本没有检测到遥控器失控!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把飞机连接地面站,发现不管关控前油门在哪个位置,关控后,飞控检测到的油门值都是1108。而遥控正常时,油门最低值是1112。我估计聪明的玩家现在就已经知道了事故原因了!

楼主:
还原丢机过程:我在用留待模式航拍山顶时,由于距离越来越远,加上树枝的遮挡,发生遥控信号丢失现象,这时,由于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了遥控3通道,失控保护时油门输出17%,遥控接收机在信号丢失时油门输出降到了最低1108,但是还没到触发APM失控保护的油门最高975值,于是飞控认为要降落,于是直接降落了。

楼主:
到目前为止,一目了然了,就是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不当完成的!

楼主:
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不当造成的!

楼主:
以我的经历来看,所有的初级玩家,都很难注意到这样的细节,远距离飞行时,只要发生遥控信号丢失,就会发生同样的悲剧,这是相当严峻的现实问题。

楼主: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正确设置遥控的失控保护,以我的乐迪AT9为例,首先将3通道油门舵量最低设置成-120%,然后到故障保护设置这里,到3通道故障保护值这里,把油门摇杆打到最低,按下选择旋钮中间的确认键1秒以上,油门保护值就会设定为5%左右,设置成功后,再回到舵量设置这里,把舵量最小设置回-100%,此时连接地面站,关控后再看油门值,在930左右,就能够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了。此时,设置飞控的失控保护,才有意义!

楼主:
总结就是,必须要先正确设置遥控器的失控保护油门值,再设飞控的失控保护,这是远飞的必须前提!!

楼主:
切记!切记啊!

楼主:
回想此前多次在江面上远距离用留待模式飞行,居然没掉到江里,真是冷汗都出来了!!

楼主:
看来以后远飞还是用自动模式更安全!

楼主:
我觉得这个结论对很多玩家来说,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故再顶!!

网友:
触发失控保护的油门值可以自己定义,我的D10油门保护最低值是1000,正常油门最低值是1100,所以我把触发值设定为1030。这些东西一定要在家实验好了在正式飞,开源的东西每一步都要研究透了自己设置,马虎不得,大意会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