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油机完美改装散热装置

楼主(2016-04-29):
700油机自带散热风扇还是不够理想,特别看到好多模友改用GT15汽油机,散热更是成了问题,我也折腾过好久。今天终于得到一个好的解决散热的办法。采用的是双涡轮风扇,体积小质量轻风量大。不多说了,先看图,相信大家都会自己动手改!

网友A:
散热 确实 可以 改善。
可是 那个 “双风扇” 电流 4A 哦。

网友B:
服务器风扇。。

网友C:
请问飞完一箱油,化油器流油怎么回事?到处都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风扇。。

不是服务器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 确实 可以 改善。
可是 那个 “双风扇” 电流 4A 哦。

11.1V2200锂电单独供电,一块电池使用2小时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飞完一箱油,化油器流油怎么回事?到处都是。谢谢。

化油器怎么会漏油?莫非化油器固定螺丝没拧紧?检查哪里螺丝松动没有

网友C:
搜索帖子看了看,看来应该是富油了,排气管也流油。第一次玩油机,第一次磨合。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自带的风扇拆了没?如果没拆,一个向下导风一个向上,不会有影响?还有,3S能抗2小时?这么强大?我也打算要改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带的风扇拆了没?如果没拆,一个向下导风一个向上,不会有影响?还有,3S能抗2小时?这么强大?我也打算 ...

原来的风扇不用拆,不会干涉风流导向!3S单独供风扇运转差不多2小时后,电压不低于3.8-3.7V!已测试得出的结论!

网友(2016-06-07):
楼主你好!给下此风扇的地址吧,另外与机身相连接部份的那个罩子是自制的吗,谢!

网友:
这样美观好多,请问你现在用这气油机飞什么的?3C 航线吗?我的是D不了。不过我的环不行了

网友(2016-07-18):
请问楼主,火花塞你插哪里去了,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
再问一下,改后的效果如何?飞多长时间?温度是多少?我现在也是这发动机,悬停5分钟温度126摄氏度

网友:
这种走线,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索帖子看了看,看来应该是富油了,排气管也流油。第一次玩油机,第一次磨合。

那肯定是富油了,调下油针吧

网友(2017-05-23):
请问飞机出吗

网友E:
亚拓的油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就是前端的塑料口 需要开大些么 还是不动

网友F(2017-06-29):
直升机学习中

网友G(2022-09-20):
飞机震动太大,加装的风扇一会儿就玩完了

网友H:
能玩油的基本是不炸机的主,这东西炸了估计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