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 锁尾感度及十字盘的问题

楼主(2016-04-29):
刚买了HCP100S,试飞发现尾巴有点锁不住,悬停机头会极缓慢的向左转,看不出,但是悬停久了就跑了。想问下大家锁尾感度可调么?还是写死的?用控里的锁尾感度选项调了有用么?
还有就是我发现推油门的时候十字盘会往右倾一点,拉油门又会马上归正,不知道是设计就这样还是有问题。
再一个就是尾
电机
有时候会像缺相一样跳,插头都是差好的。
大家有玩过的来说说呗~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飞起来后会向右倾吗?不是就不用管他,是的话可以调控上的方向微调纠正。
第二个问题,起飞时先让电机转速起来再起飞,我的油门在普通飞行模式下,除1点外都是85%的油门;如这样都会缓慢跑尾的话也可以用控上的方向微调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