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是否可以做B6电源

楼主(2016-04-29):
电脑电源上面写着最大12v,14A,做b6电源冲一块3s,充电电流2a,可以充,做了一个6s串联线,想冲2块3s
电池
,但是充电电流大于0.8a,电脑电源就自动关机,不知道是什么原
因,如果将万用表串联到电路中,则显示1.6a充电,b6显示0.8a充电,且电脑电源不会自动关机?感觉很奇怪,应该不是电脑电源过载。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串充还是在并充。
估计线接错了,短路保护。

网友B:
我也觉得应该就是线接错导致短路了。

网友C:
我的用的电脑电源850w的做a9电源!!

网友D: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