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偉力K120】電池,能否用於亞拓150DFC?

楼主(2016-04-29):
兩者能通用否?有人試過嗎?

网友A:
插头一样,电压一样,容量一样,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一样,电压一样,容量一样,你觉得呢?

我怕是怕它的插頭後面那部份大小不一樣,

插不進亞拓的 ,

网友B:
版主在用150电池给120,去问他好了,推荐橘子电池,比这俩都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在用150电池给120,去问他好了,推荐橘子电池,比这俩都爆多了

謝謝

网友C:
当年华科尔和九鹰  插头一样  电压一样   然后正负极不一样  一插就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华科尔和九鹰  插头一样  电压一样   然后正负极不一样  一插就烧

要看清楚才行

网友D:
是可以通用的,150的电池前端稍微厚一个A4纸张的厚度,所以120用150的电池要剪裂脚架才能才进去
反过来150用120电池就没问题
橘子电池我用过180的35c,感觉质量一般。寿命不怎么样
不知道他的120电池怎么样,我现在用的120高倍数副厂电池是topgun的40c。top的电池不管那个系列都不错
以前100s也用这个,飞了很久电池都不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可以通用的,150的电池前端稍微厚一个A4纸张的厚度,所以120用150的电池要剪裂脚架才能才进去
反过来150 ...

那我放心下單買了,

謝謝那麼詳細說明,

另外 TOPGUN 的有點小貴,我沒成熟 3D 功力,暫時用不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版主在用150电池给120,去问他好了,推荐橘子电池,比这俩都爆多了

橘子电池具体名称是啥  淘宝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橘子电池具体名称是啥  淘宝找不到呢

淘宝搜佰事达rc
店铺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