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震动过大,急啊,在线等

楼主(2016-04-29):
新的500L,装上没有多久,,但是最近发现震动很大,用的MB陀螺仪,在地面上不装大桨,装上尾桨尾巴抖动的很厉害,在天上不锁尾,慢慢的就像右飘,有时候悬停模式锁尾很好,切换到3D模式,金鱼尾就很严重,求大神告知都有什么要检查和改进的,今天发现电机齿和大齿盘咬合太紧了,500L的间距是不可调的以前没注意,会不会是咬合太紧了引起的震动,

楼主:
拍震也排 了。桨夹和大小桨都做过平衡了。就是震动大,新的机子。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十字盘的螃蟹腿需要灵活转动的地方是不是螺丝上的太紧,我就犯过这毛病,还以为十字盘坏了新买了一套。

网友B:
降低尾陀感度試一下!

在地面試,就好像你視頻這樣,慢慢的降,降到不震為止

是 AVCS 鎖定模式,還是 NORM 普通模式?

------------------------------

IDLE 3D 模式的尾陀感度是再要設定的,你用的是甚麼遙控器?

网友:
大晚上就不要調機了,很吵的!注意影響到其他人

网友:
这样就不要飞了 小心炸鸡,锁尾非常糟糕。一步一步排震动。

网友C:
原厂电调会导致金鱼尾!

震动,从马达开始排查。马达、大盘齿、尾驱齿、对转齿、传动轴、伞齿、尾轴……

网友C:
我觉得你的震动源在尾传动轴上~

网友D:
尾传动轴里的轴承装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传动轴里的轴承装了么

肯定装了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电调会导致金鱼尾!

震动,从马达开始排查。马达、大盘齿、尾驱齿、对转齿、传动轴、伞齿、尾轴……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的震动源在尾传动轴上~

我再检查一下把,看样子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十字盘的螃蟹腿需要灵活转动的地方是不是螺丝上的太紧,我就犯过这毛病,还以为十字盘坏了新买了一套。 ...

都很灵活,我一步一步检查了的,都灵活才装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尾陀感度試一下!

在地面試,就好像你視頻這樣,慢慢的降,降到不震為止

好的,遥控器用的华科尔的D10,,

网友E:
震动这东西真的不好搞,全新的没理由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遥控器用的华科尔的D10,,

換遙控器吧,

否則因小失大呀,

看一下這個貼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9482&extra=page%3D1

貼內 5 樓,遙控出問題呀

网友F:
只有尾巴在抖,很可能是陀螺仪反馈太灵,机体不平衡一般都是机架在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动这东西真的不好搞,全新的没理由啊

对啊,炸过到还好说,新的震动都这么大,我想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遙控器吧,

否則因小失大呀,

我以前X3也是用的这个遥控器,从来没出过问题,,也许是运气好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尾巴在抖,很可能是陀螺仪反馈太灵,机体不平衡一般都是机架在抖。

您的意思就是把陀螺仪感度调低被?

网友G:
感度降低,尾舵机臂缩短,检查尾传动轴轴承是否在中间偏前或后3-4cm,切忌装在正中间,否则震动很大

网友:
感度太高

网友H:
传动轴的轴承装了。。但是你轴承固定了没有。。可以上很少的502或者、R48在轴上。防止传尾管的时候或者以后移位。

网友I:
没装好!!比如推力轴承反了,螺丝扭的太死,虚位没控制好等等,太多了!!

网友:
还有就是浆不能上的太紧!!尾管顶的太紧也不行,对转尺没余量也不行!!

网友:
还有就是浆不能上的太紧!!尾管顶的太紧也不行,对转齿没余量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度降低,尾舵机臂缩短,检查尾传动轴轴承是否在中间偏前或后3-4cm,切忌装在正中间,否则震动很大

就只有感度没降低,其他都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传动轴的轴承装了。。但是你轴承固定了没有。。可以上很少的502或者、R48在轴上。防止传尾管的时候或者以后 ...

这些都做好了的,
上的502固定,也检查了轴承,很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装好!!比如推力轴承反了,螺丝扭的太死,虚位没控制好等等,太多了!!

其他的应该没问题我把螺丝再松一点试一试

网友J:
你好好看一下尾吧 可能是尾吧的事,把尾球头拆下 看看尾推顺不顺,应该是蟹爪与尾桨夹那太紧了,我的500L买回装时候发现拧紧一点就不顺畅,后来用内六角螺丝刀放进去前后来回磨 在把铜套放进去就好了 很顺

网友K:
尾管不要插得过紧,往外拉出几毫米。我的550 700都是这样抖的,弄完好了

网友L:
尾巴振动的麻手吗,看视频了,应该是尾巴平衡不好。
  你把尾桨夹和尾桨拆下来,有精密电子秤0.01克的秤一下静态平衡。
  然后把尾中联拆下来,装上尾桨夹,尾桨然后用玻璃杯或磁悬浮平衡器看动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好看一下尾吧 可能是尾吧的事,把尾球头拆下 看看尾推顺不顺,应该是蟹爪与尾桨夹那太紧了,我的500L买 ...

顺滑呀,自由落体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尾管不要插得过紧,往外拉出几毫米。我的550 700都是这样抖的,弄完好了

拉出来了2毫米左右。但貌似还是抖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尾巴振动的麻手吗,看视频了,应该是尾巴平衡不好。
  你把尾桨夹和尾桨拆下来,有精密电子秤0.01克的秤一 ...

静态我做了,动态到还没来得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拉出来了2毫米左右。但貌似还是抖

继续往外拉,5mm都成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继续往外拉,5mm都成

拉太多了会不会,尾传动轴会不会前后移动呢

网友K:
要的就是不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的就是不顶住。
好吧,,我 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