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700用VBAR调整循环螺距

楼主(2016-04-29):
亚拓700用VBAR调整循环螺距时,官方说明在循环螺距8度的时候,其有效设置值在80-100范围内。可我的700N循环螺距在8度的时候,设置值只有60;如果设置到80时,循环螺距则有11度。不知道怎么按照官方要求数据来设置循环螺距了!

网友A:
我都是无视那条参考标准!

网友B:
哈哈 楼上的猛

网友C:
十字盘调平零螺距的位置 舵机要在90°不满足九十度 这个循环值就偏低 或偏高 你试试!

网友D:
不用纠结这个,问过本地飞手,答复就是造成这个问题是机器本身的机械结构造成的,不想调整的话,在机械调整正常的情况下直接拉到60,无视什么8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