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392怎么选齿比啊

楼主(2016-04-30):
新买了三旋翼头,不知怎么选齿比,机体SY E12,电机pyro 700 450kv,720桨。大齿115t,小齿用11t,这个搭配不知好吗?

楼主:
450kvx44.4vx11t÷115t,这样算不知对不对

网友:
SY E12我知道最小的电机齿也就是11T了。齿比是115/11=11.45
如果你要算头速的话,还要看什么电调,我自己飞两桨的SY E12也是用的pyro 700 450kv, JIVE 80HV和11T。
悬停1450, 航线1800. 如果飞航线和上空需要更高的转速的话,需要用12T。
理论计算头速可以用450kv*46v*11t/115t*0,9大概可以算出定速的最高转速,或者查阅一下魔痴装logo 700的帖子。
推荐一个计算头速的网页 http://calc.kfmconsulting.se/default.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