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的小问题

楼主(2016-04-30):
说明书上说的是14SG 的充电时间是15小时,但是我昨天忘了拔插头,今天早上起床后发现还在充电,一算时间,居然充了21小时,超出6小时,不知道对
电池
有没有害,
我于是赶紧放电,把
遥控器
开着就放在那里不管了,放了大概不到一个小时,我再去看电放了多少,发现遥控器在报警,我关机后再开机就很正常

网友A:
原配镍氢电池,随便折腾反正也不经用,迟早换锂铁

网友B:
没问题的,原配的电池质量挺好,过充的能量会转化成热量。电池温度降下来就安全了。

网友: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C:
遥控器用镍氢电池的好处就是用原装充电器随便充!一般原装充电器把充电电流控制在0.1C充电(700mAH的用70mA充电)这样理论充满要充10-12个小时。那么充18个小时怎么办——没事!原因是0.1C充电电池充满后多余的电量(能量)通过发热消耗掉了。切记当用大电流充满后还继续用大电流充电池会急剧发热轻者电池爆皮重者漏气漏夜电池报废!所以说用原装充电器充遥控器镍氢电池比较安全实用。

网友D:
6樓師兄講得對.

网友E:
应该没问题。俺也发生过这个情况,目前电池使用完好。

网友F:
锂铁电池是不是要用专门的充电器?普通锂电的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