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捷力全油门爽炸,附视频

楼主(2016-04-30):
电传A起飞,遥控是433增程,中途PIX飞控一共自己给我切了三次绕圈模式。 (注:我OSD没修改,所以OSD显示飞行模式并非是实际模式,LOIT实际为电传A,ACRO实际为绕圈模式)
?from=y1.7-1.2GPS数据和地速数据感觉差距太大了,电传A模式飞着飞着,然后飞控自己给我切了三次绕圈模式

网友:
北 京人民送来慰问!

网友:
没事    炸的地方有草    损失应该不会蛮大的!

网友A(2016-06-19):
短期失控反航 参数不对

网友:
损失惨重

网友B:
什么配置啊楼主 重量 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期失控反航 参数不对

433短时失控后,飞控频繁在绕圈模式和电传A之间切换,拉都拉不起·········搞不明白为什么一绕圈就掉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配置啊楼主 重量 动力

Corba 3520电机 Kv650 ,11*7 APC桨,10000mah电池,好盈60A电调,915数传,Rlink433接收机,Micro pix飞控,欧姆威1W图传。整体重量3kg左右

网友:
信号不稳定 飞控在不停的切换 先关闭失控导航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接收天线离数传太近。我之前也是频繁出现短时失控保护,后来把数传移开就正常了
但楼主这个osd以及绕圈的设置,明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