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器怎么确认是国行

楼主(2016-04-30):
FUTABA14SG遥控器怎么确认是国行?不能单独看一份说明书,或者一个220V充电器就能证明是国行吧

网友:
有中文說明書(不是電子檔哦),另外保修貼是寫著 甚麼 【FUTABA 保修 SG】之類的,

如果是水貨假冒的會寫著 【撕毀無效】之類

樓下補充

网友:
直接打双叶电话报上背部序列号即可

网友:
都一样用何必为此纠结

网友A:
中国大 陆生产的红白保修标签,日本和台湾制造的为银黑标签,同时需附加北 京双叶保修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国大 陆生产的红白保修标签,日本和台湾制造的为银黑标签,同时需附加北 京双叶保修卡

6通8通控可能是国内代工的,因为sfhss低端接收机如2006 2008之类都是made in china~

14sg 18sz 中端控估计还是台湾做的~

至于旗舰18mz,以前是日本产,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在台湾做~

行货也只是标签和说明书区别,再多个中文保修卡,同一型号控产地应该都一样,因该不会同时异地开两条产线,成本太高,就这么点量~

网友C:
保修卡上要有购买遥控器所在店面的章子才能保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通8通控可能是国内代工的,因为sfhss低端接收机如2006 2008之类都是made in china~

14sg 18sz 中端 ...

14sg早期国行是台湾产的,后期,现在的,都是国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保修卡上要有购买遥控器所在店面的章子才能保修。

有一批的保修卡是白皮的  保修要看后面的编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sg早期国行是台湾产的,后期,现在的,都是国产。

嗯,我14sg第一批行货,还是taiwan产

现在用的18sz,也是台湾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一批的保修卡是白皮的  保修要看后面的编号的

保修卡没有购买店面印章和填写日期算无效,好像没有其他解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保修卡没有购买店面印章和填写日期算无效,好像没有其他解释。

保修要看编号的 其他都是浮云 你可以问小罗家的客服MM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保修要看编号的 其他都是浮云 你可以问小罗家的客服MM

好像只有1年保修,不知道1年后怎么办?是有偿修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只有1年保修,不知道1年后怎么办?是有偿修理吗?

过保修的要收一定的维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