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头指向相反

楼主(2016-04-30):
为什么CF软件上显示的机头指向和JJ的实际指向相差180度?

网友A:
先点击CF四轴画面上的reset z axis
如果还是相反,检查飞控上的箭头方向是否指向机头。

网友B:
地面站里面可以设置飞控的方向的!

网友C:
地面站,配置,飞控方向,转向180度,保存,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