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DK设置快门速度问题

楼主(2016-04-30):
Canon IXUS 130卡片机,安装了最新的CHDK,用于APM控制拍照。在CHDK菜单里面设置了快门速度1/1000,但是拍出来的照片看EXIF信息有的是1/400有的是1/320,何解?

前一次飞行没有在CHDK菜单进行设置,速度在1/80~1/320之间。是不是CHDK的设置没起作用?

网友A:
没用过CHDK;
不过相机设定也许有问题;
一般拍照时,快门虽然设定了1/1000,自动模式还是要选快门优先,才会真正用设定的快门速度拍照。
你的情况就是相机还是在自己的智慧模式,然后相机根据条件自动逻辑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CHDK;
不过相机设定也许有问题;
一般拍照时,快门虽然设定了1/1000,自动模式还是要选快门优 ...

这个相机就一个三个模式,一个拍照、一个视频、一个自动选择,我打在拍照模式。里面菜单没有具体什么快门优先还是光圈优先了~

楼主:
刚看到解释,回头再试试
2.1 Extra photo operations —>拍照功能扩展
2.1.1 快门扩展
Override shutter speed —— 强制快门速度
Value factor —— 倍率系数
最终快门速度由以上两项的乘积决定
Shutter speed enum type ——快门类型
有[Ev Step]和[Factor]两项可选,决定Override shutter speed和Value factor的可选范围,最终形成两组的快门范围,可按需选取,以下为详细说明——Shutter speed enum type选 [Ev Step]时,Value factor可选[1]或[Off],选1表示快门倍率为1,这时实际强制快门就是Override shutter speed所设置的数值,如果选Off表示强制快门不起作用,拍照仍然使用相机本身设定。
与此同时,Override shutter speed可选范围为64~1/100000秒之间,具体为——64、50.8、40.3、32、25.4、20、16、12.7、10、8、6.3、5、4、3.2、2.5、2、1.6、1.3、1、0.8、0.6、0.5、0.4、0.3、1/4、1/5、1/6、1/8、1/10、1/13、 1/15、1/20、1/25、1/30、1/40、1/50、1/60、1/80、1/100、1/125、1/160、1/200、1/250、 1/320、1/400、1/500、1/640、1/800、1/1000、1/1250、1/1600、1/2000、1/2500、1/3200、 1/4000、1/5000、1/6400、1/8000、1/10000、1/12500、1/16000、1/2000、1/25000、 1/32000、1/40000、1/50000、1/60000、1/80000、1/10k。
Shutter speed enum type选 [Factor]时,Value factor可选[1]——快门倍率1,或[10],快门倍率10,或[100],快门倍率100,或[Off]——强制快门不起作用。同时,Override shutter speed可选范围为0~100秒之间任意整数,组合后可得实际强制快门——1~100秒 步进1,100~1000秒 步进10,1000~10000秒 步进100。

楼主:
我的相机CHDK版本不太一样,开启了override TV里面的EV step设置1/1000后快门终于对了。
但是拍照很黑,需要调哪个设置呢?没找到调快门的菜单

autoISO一旦开启,快门速度就会变成1/400或其他。看来之前速度问题都是因为开启了这个。

楼主:
白天开1/1000秒快门,iso200效果不错。可惜chdk设置每次开机都需要重新启用,哪里能保存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