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planner如何使用cam message定位照片?

楼主(2016-04-30):
apm控制相机定距拍照,使用DO_SET_CAM_TRIGG_DIST命令,使用默认log_mask参数或者勾选cam记录下来的tlog文件进行匹配照片。之前用timeoffset方式没有问题,但是用cam message synchro始终不成功,why?wiki里面说到一般出现问题都是因为没有使用cam_trigg命令……

下图是勾选了cam记录后参数

网友A:
既然时间差可以成功,就不必试 cam message 了,永远搞不定的。

网友B(2016-12-24):
引用 网友A:
既然时间差可以成功,就不必试 cam message 了,永远搞不定的。

麻烦你能不能具体讲一下操作,日志中才能记录照片的地理信息?另外能不能把你自动航线拍照的日志文件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能不能具体讲一下操作,日志中才能记录照片的地理信息?另外能不能把你自动航线拍照的日志文件分享 ...

必须有能通过飞控拍照的飞机, Cam 同步管理方式很准确,时间同步一般人会失败。
底下链接是LOG及素材,自己操作看看,利用MP把GPS讯息写入照片的EXIF。
https://pan.baidu.com/s/1qY4fpmc

然后就可以利用#20~#47的照片,可以拼出数字3D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有能通过飞控拍照的飞机, Cam 同步管理方式很准确,时间同步一般人会失败。
底下链接是LOG及素材,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必须有能通过飞控拍照的飞机, Cam 同步管理方式很准确,时间同步一般人会失败。
底下链接是LOG及素材, ...

还有两个问题请教,1,那个地理参考图像是怎样调用出来的,我在MP哪个位置能找到它?
                               2.  我没有看得太懂log文件,其实我是想要的是如图,这些信息  照片文件名---经度----纬度----高度---等信息,在日志文件能找的这些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两个问题请教,1,那个地理参考图像是怎样调用出来的,我在MP哪个位置能找到它?
                  ...

有3个方法,较常用的是:
1. 用word打开LOG后找查cam,就会列出来,

2. 用MP的过滤器调出cam,也会列出来,

里面除了地理讯息也有POS讯息,可以参考官网上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两个问题请教,1,那个地理参考图像是怎样调用出来的,我在MP哪个位置能找到它?
                  ...

ctrl+f,弹出节目里的georefim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ctrl+f,弹出节目里的georefim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3个方法,较常用的是:
1. 用word打开LOG后找查cam,就会列出来,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C(2017-11-15):
相机是刷黑客插件快们,还是拆机引出快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机是刷黑客插件快们,还是拆机引出快门线??

chdk支持的相机就不用拆开啦,其他相机如果支持快门线,可以买个转接模块,如果不支持就只能拆机啦,转接模块估计也得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