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_PIX_WIFI数传有人用么?

楼主(2016-04-30):
之前用的3dr蛮稳定,换了wifi数传后,在下载log时经常中断,今天下载个11分钟飞行时间的log,失败三次硬是花了一小时才提示成功,结果打开log一看发现log居然不对……
由于飞控内置在山寨精灵内部,不方便usb连接。有用过这个的说说看?
下载1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下图错误,mp显示连接断开需要重新连接,连接后再过10分钟又会断开。。
户外使用的时候距离倒是蛮远,高度100米,水平50米还能在手机上显示路径。

网友:
5毛的USB公母diy个引出头下载就可以了,
LOG无线下载很难成功,如果是长航时的LOG,要下到天亮了!

网友A:
看了三个贴 都是你俩一个问一个答 笑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三个贴 都是你俩一个问一个答 笑哭

玩的人少啊……

网友A:
看你是在搞简易的固定翼航测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在搞简易的固定翼航测功能吧

还在四轴上面测试,有时间玩固定翼再搞上去

网友B:
关注。
这个硬件多少钱,有没有超过100元?

建议下载日志用沙发的方法。
或者,尝试改改飞控和地面站,增加一个通过无线下载日志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
这个硬件多少钱,有没有超过100元?

只要65块 还是引根线出来方便些 有空再拆个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