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人的求助和感想

楼主(2016-04-30):
之前飞固定翼 无意之间看到了直机 它的激情使我向往 于是从朋友手里收了一架自己看着不错 别人看着穷逼的450 打算用天7和ZD720来飞 可是不知道怎么插线 度娘上找 论坛里找 直机群里求 那句穷人别玩直机泼了一头冷水 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哎 看来直机成了有钱人的装逼工具了 呵呵 不知是否有人和我一样

网友A:
10年前我会,现忘了。别飞了,收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前我会,现忘了。别飞了,收藏吧

是啊 只能挂墙了

网友:
一点点试验啊,我之前也玩过有副翼,不过忘了,注意安全,慢慢试一下怎么调陀螺,旋翼头的话论坛应该有这方面的,找找。确实感觉现在固定翼的氛围比较好,不过不用太在乎,自己玩得开心就好,毕竟这才是初衷。

网友B:
这个有什么难的,黄的接5,另外两个一个插4,一个接锁尾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什么难的,黄的接5,另外两个一个插4,一个接锁尾舵机。

谢谢 那十字盘下面的三个怎么接呢 天7上面怎么设置

网友:
有副翼的接线非常简单,比无副翼容易很多,我大概记得副翼舵机接接受机1通道,升降接2,螺距接6,电调接3,陀螺仪单线接5,另外双线接4。MX3G那个论坛有置顶帖

网友C:
这个机器确实很挫,这年头都是顶尖高手在玩有副翼的机器了

网友:
黄色的是感度的线,接5通

网友D:
控要调到直机的模式,按这个顺序试下吧,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要调到直机的模式,按这个顺序试下吧,希望可以帮到你

嗯(⊙_⊙) 继续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确实很挫,这年头都是顶尖高手在玩有副翼的机器了

玩副翼,练悬停,我特么怎么不觉得自己是高手?

网友E:
玩的就是个娱乐,开心就好,有副翼450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的就是个娱乐,开心就好,有副翼450帮顶!

谢谢帮顶

网友:
换个大众些的陀螺,花100收个401或者G P780,资料好找好调

网友F:
我借其他的機的圖給你介紹一下吧,

圖左上方的舵機,對照你從直升機尾看直升機時的右手那個舵機,叫 副翼

如此類推,插到你接收機相應的位置,這要看你接收機的說明書了,每個遙控都不盡相同的

如此就搞定了三個舵機,

不明白的再問吧,先說到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借其他的機的圖給你介紹一下吧,

圖左上方的舵機,對照你從直升機尾看直升機時的右手那個舵機,叫 副 ...

网友:
咱也顶一顶,,楼上的基本都说了,我想说的是,能让她飞起来你还需要做的很多。。。

网友:
从有副翼开始,慢慢进入,调机很重要

网友:
建议楼主去问一下阳台侠,他有飞有副翼的,还有 直升机有副翼比无副翼难调一点,震动更多,很多年前我也是从有副翼转型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