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PM飞控在loiter模式下掉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4-30):
大家好,我的6轴配置如下:APM2.8飞控带减震板+7MGPS+乐天40A电调+X4108SKV380电机+天7控+8000毫安6S电池,自稳模式起飞有一些侧偏,不过飞起来以后还是比较平稳。起飞后模式切换到loiter,油门延迟比较严重。悬停还是比较稳,就是有时突然会掉高,推油门也没用。导致炸机数次。后来换过poshold模式,油门推很高都飞不起来,好像没有动力一样。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相同问题,换了2次飞控了。都是一样的情况。请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固件是在地面站直接点击6轴图标下载的,现在不知道到时是APM飞控气压计问题,还是固件问题。或则其他哪些地方还需要调试?有朋友知道吗?

楼主:
请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
换poshold试试

网友A:
重心远离升力平面的话行进中会掉高,振动大有时会掉高,气压计暴露在外有时也会掉高,pid不合适也可能掉高。定点模式油门控制的是上升速率,感觉迟钝正常。

楼主:
看网上说POSHLOD模式操控灵活性要好些,也试过。不过用POSHOLD模式根本起飞不了,油门推到满了才离地一点点,不在的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远离升力平面的话行进中会掉高,振动大有时会掉高,气压计暴露在外有时也会掉高,pid不合适也可能掉高 ...

你好朋友,我现在用电池挂板把电池挂在机腹下面的;飞起来以后感觉还是挺平稳的,震动还好吧;气压计也加装了黑色海绵;现在因为老掉高,也不敢使用自动调参,所以PID是默认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网上说POSHLOD模式操控灵活性要好些,也试过。不过用POSHOLD模式根本起飞不了,油门推到满了才离地一点 ...

电调校准

楼主: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过,在loiter模式下能起飞正常飞行,在POSHOLD模式下油门几乎推满了才起飞一点点。

楼主(2016-06-09):
刚刚看到一个朋友帖子的回复:
APM3.2.1版本的,小心这个参数 INS_MPU6K_FILTER这个值为0时,表示缺省(缺省值是20)。但是升级到3.2.1的时候,更换了MPU6000的驱动,导致这个值在初始化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会被固件设置成20。这个时候会影响到Z轴的震动,导致油门调节问题。该问题不能通过调整油门PID来排除。故障表现:
1、定高或者是悬停模式下,高度不规则的变化,忽高忽低。变化距离在5m左右。即使是无风状态下高度也不稳。并且可以明显感觉到电机转速的变化。
2、飞机在低配重下飞行良好,但是增加配重(我增加了220g的航拍),定高变得非常不稳。
3、调参后姿态异常(X、或者是Y的PID)参数异常。
4、飞航线掉高度,定高模式高度变化大等。
原贴地址: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2

网友B:
一般掉高排除(机械故障) 气压计受到大风的影响会出现掉高情况 掉高后过会又恢复到之前高度的话 属于正常(3.15固件较为稳定 3.2.1固件我这只发现有自动爬升的问题) 第2 loiter模式下 本身就限制了飞行的最大倾斜角度 所以在此模式下打前进推竿反应较为缓慢也是正常的  第3 在poshold模式 是无法起飞的~~ 必须用自稳或者定稿模式起飞后切换到poshold模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掉高排除(机械故障) 气压计受到大风的影响会出现掉高情况 掉高后过会又恢复到之前高度的话 属于正常(3. ...

POSHOLD模式不能直接起飞的吗,原来是这样,感谢这位朋友!还有你知道怎么样调试飞行器才能垂直起飞吗?用手机一键起飞会往旁边偏,感觉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