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装台恒龙 3810 消防船

楼主(2016-04-30):
玩过了车子,飞过了固定翼,飞过了四轴,这个月初突然心血来潮,想来玩玩船,原本想改装台便宜的快艇,但是都必须买全套才可以,在论坛逛了逛之后,发现恒龙的3810消防船很多人改装,零件也好买,速度也不快,也适合儿子玩。于是开始找零件,参考论坛里的大神文章找灵感,经过2个多星期采购零件,终于可以开始着手进行安装。以下便是安装过程中的一些图片,做的不是很好,大家看看就好。这中间最多时间是花在做小零件以及怎么安排电子系统,怎么把上层改造的比较好拆装方便维修,自制3S锂电池,还有自制遥控灯控开关。都是参考论坛上的大神们文章得来的灵感。其实就是享受这安装的过程,从无到有而成型,然后下水跑船,看儿子玩的不亦乐乎也就值得了。

购买的零件,后面又加买了几个零件

购买的零件,后面又加买了几个零件

将船底进水口封上

将船底进水口封上

装动力系统,550电机+4MM 的轴

装动力系统,550电机+4MM 的轴

调整轴的位置,固定轴

调整轴的位置,固定轴

安装舵机

安装舵机

安装喷水泵以及水冷泵的进水口

安装喷水泵以及水冷泵的进水口

安装喷水泵以及水冷泵

安装喷水泵以及水冷泵

固定主电机

固定主电机

刷玻璃布补强

刷玻璃布补强

修改舵机并定位

修改舵机并定位

上电并在水中进行测试,泡了一个晚上没有漏水

上电并在水中进行测试,泡了一个晚上没有漏水

原装的甲板开观察孔,因为舵机太高,只好加高这部分甲板

原装的甲板开观察孔,因为舵机太高,只好加高这部分甲板

将电子系统安装在甲板驾驶室下面

将电子系统安装在甲板驾驶室下面

安装喷水头及舵机

安装喷水头及舵机

喷水头特写

喷水头特写

上层驾驶舱安装,其中驾驶室里面有灯控系统以及BB响,接收机在最上层

上层驾驶舱安装,其中驾驶室里面有灯控系统以及BB响,接收机在最上层

安装缓冲轮胎

安装缓冲轮胎

下水试航

下水试航

网友:
改的很有特点,水平挺高的啊!

网友:
改的太漂亮了。我按照这个改了

网友A:
1S   5000以上电池,续航会不会更久,反正速度不用快,对了,原来的喷水是独立开来的吗?能不能改到一起,不然是不是两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   5000以上电池,续航会不会更久,反正速度不用快,对了,原来的喷水是独立开来的吗?能不能改到一起, ...

我的锂电池是3S 10A的,非常耐玩,玩了两天3个小时电压还在11.9左右。原来的喷水我不清楚,我是用 6 通的控来控制的,一个双向电调是一拖二的,控制主电机及水冷泵,主电机工作时,水冷泵就开始工作,主电机停止,水冷泵也停止工作,减少电量浪费,但由于是双向的关系,加了个整流器在水冷泵的前面。一个是单向电调控制喷水泵的喷水量,控设为固定翼模式,左手油门,所以我的油门以及方向通道接单向电调以及喷水舵机,升降和副翼通道分别接双向电调以及船的方向舵机。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锂电池是3S 10A的,非常耐玩,玩了两天3个小时电压还在11.9左右。原来的喷水我不清楚,我是用 6 通的 ...

,整一条来玩玩

网友:
请教一下,用原船的动力,加上电调,能实现比例控吗?电调用多少A的?加个QQ12618256,指点一下好吗好吗?

楼主(2016-05-30):
利用沉船之后的维修机会,重新将甲板与船底结合处涂上一圈705防水胶,减少水从接缝处渗入。加装 LED 灯光,自制遥控灯光控制电路,参考其他文章制作,但改成驱动继电器来做主开关,减少单元机因为负荷过重导致发烫不工作。
驾驶舱顶层用皮筋固定,方便拆装维修。

顶层探照双灯

顶层探照双灯

驾驶舱的LED灯带

驾驶舱的LED灯带

船舱旁的灯改造

船舱旁的灯改造

拆下灯罩并挖洞

拆下灯罩并挖洞

安装LED之后的效果1

安装LED之后的效果1

安装LED之后的效果2

安装LED之后的效果2

船舱组装之后的灯光效果

船舱组装之后的灯光效果

驾驶舱顶层固定

驾驶舱顶层固定

两边采用同样方式

两边采用同样方式

将烟囱固定

将烟囱固定

整体灯光效果1

整体灯光效果1

整体灯光效果2

整体灯光效果2

整体灯光效果3

整体灯光效果3

自制的灯光控制开关(蓝色为继电器)

自制的灯光控制开关(蓝色为继电器)

网友B:
绿色的灯是怎么做的啊,好漂亮!

网友C:
请教楼主,电机支架怎么固定在船壳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色的灯是怎么做的啊,好漂亮!

把船舱的灯罩拆下,然后挖洞,刚好手上有之前买的扁形LED,安装上去,再把灯罩粘回去。当然里面还是要把线接好,然后接到驾驶舱控制线路那边。

把灯罩拆下

把灯罩拆下

挖洞

挖洞

安装这种扁形的LED灯

安装这种扁形的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电机支架怎么固定在船壳上的啊?

用AB胶,涂厚厚的一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AB胶,涂厚厚的一层。

谢谢指教

网友D:
楼主的水泵怎么用起来的啊?

楼主:
图片中的红色圈圈是个单向有刷电调,连接喷水泵,信号线接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因为我的遥控器油门不回中,所以用来控制单向电调最合适。另外我的主电调有带开关以及BEC供电,因此要把喷水泵的电调信号线中的正极线挑出来,这样才不会虽然主电调的开关关了,但是接收机还有这个电调在供电,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用单向电调的好处就是可以控制喷水量的大小。当然简单一点就是装个遥控开关,一开就喷水,一关喷水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水泵怎么用起来的啊?

回复在22楼

网友E:
你好,看到你改的3801水平非常高。也想入手一台带孩子玩。请问你除了买船还买了什么改造的配件。方便的话能列一下其他配件的详单吗?万分感谢。

网友F:
想问下楼主,轴系规格是多少?多长?也准备改一艘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下楼主,轴系规格是多少?多长?也准备改一艘玩玩

4mm不锈钢传动轴(外径 9.5mm),8cm X 13cm + 三叶船模螺旋桨 全浸桨 4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4mm不锈钢传动轴(外径 9.5mm),8cm X 13cm + 三叶船模螺旋桨 全浸桨 40mm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看到你改的3801水平非常高。也想入手一台带孩子玩。请问你除了买船还买了什么改造的配件。方便的 ...

因为我不是买整船来改装的,直接购买零件来组装的。所以船体分成原厂配件跟改装配件部分。由于只买零件,因此要自己购买螺丝钉的部分。
原厂配件部分:
编号                配件名称                      单位        数量
                转向舵黑色塑料片        个        1
3810-001        艇底                                个        1
3810-002        甲板                              个        1
3810-003        甲板围栏                   个        1
3810-008        电池盖                      个        1
3810-009        烟囱左和右                对        1
3810-023        转向舵                        个        2(1个备用)
3810-024        转向舵固定件                个        2(1个备用)
3810-039        护手座                        个        1
3810-046        锚轮1辅助件                个        1
3810-050        水箱                                组        2
3810-066        铜管固定件                个        1
3810-067        展示架                        组        1
3810-068        清水口橡皮塞                个        1
3810-069        防撞轮胎及绑绳         组        12
3810-070        防撞橡胶                        个        1
3810-087        成品锚轮架(前)        组        1
3810-088        成品锚轮架(后)        组        1
3810-094        成品驾驶室               组        1
修改部分:
4mm不锈钢传动轴(外径 9.5mm)8cm X 13cm              组        1
三叶船模螺旋桨 全浸桨 40mm                                      个        2(1个备用)
高压版320A双向水冷有刷电调(一拖二版)              个        1
单向 20A有刷电调2S3S4S5S6S锂电                              个        1
3.7锂电池芯 10AH电动车锂电池                              个        3
金属万向节 联轴器(4mm*3.175mm)                      个        2(1个备用)
2/6角铁(3MM孔)                                                      个        2
540/550有刷电机水冷套                                              个        1
380/385有刷电机水冷套                                              个        2
385微型水泵 6-12v                                                      个        2
550有刷电机 12v                                                      个        2(1个备用)
辉盛 SG90 9G舵机                                                          个         1
MG995 机器人/车/船/飞机 13KG全金属齿轮舵机            个         1
硅胶管
外丝宝塔M6倒插接头皮管接头
模型必备高品质油管卡子/金属油管夹/Φ6mm
M6铝合金出水嘴
黑色圆头十字自攻螺丝 PA3X8
不锈钢十字大扁头自攻螺丝钉 M3X8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不是买整船来改装的,直接购买零件来组装的。所以船体分成原厂配件跟改装配件部分。由于只买零件, ...

万分感谢!!!第一次玩船模一点基础没有,有你的指点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还能节省一笔。太感谢你的指点了。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船舱的灯罩拆下,然后挖洞,刚好手上有之前买的扁形LED,安装上去,再把灯罩粘回去。当然里面还是要把 ...

学习了,这个不是一般的费功夫,但真好看

网友E:
l另外,请教一下,我有一个限制的775电机,可以用到这个船吗?船舱空间是否够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另外,请教一下,我有一个限制的775电机,可以用到这个船吗?船舱空间是否够用?谢谢

怎么限制?转速降低?775电机比较长,也胖一些,8*13的轴可能长了点,你可能要换5*10的轴吧!要不就得把水箱的边剪了才能放的下。建议你先把船的原厂配件先买回来,然后用电机比一下,可以拿一次性筷子剪成轴的长度,假组一下转向舵及固定件,比一下轴跟电机的位置关系,再决定买多长的轴。原厂的轴好像是8mm外径的轴套,所以船底的轴孔肯定是要扩孔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片中的红色圈圈是个单向有刷电调,连接喷水泵,信号线接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因为我的遥控器油门不回中, ...

楼主,您好!您的解答帮助我很多。我还有一些疑问,请再帮着解答一下。遥控开关是不是如下图的那种控制灯光的?可以直接接在接收机上的?另外,我罗列一下我的配置情况,请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吗?我保留了原船动力和轴系,以及喷水泵。加装一个新雨320A防水电调(3A给电调),5000mAH镍氢电池,电调设置中间一档(F/B),连接原船370电机,连接3通道,实现前进和后退。方向机直接接1通道,实现转向。用了一个160A双向电调和原船电池连接喷水泵,放在第2或4通道。这样也能操作起来(我关掉了遥控器一个方向的行程) ,但是发现操作水泵2或4通道时,方向机同时向左操作,但我没有操作方向机。而且操作一会就全船不能操作了,和死机一样。是不是用了遥控开关连接喷水泵,直接接收机也可以用起来?上层雷达,我用了一个N20减速马达通过控制灯的那种遥控器直连第5通道,实现开关。又安装了可以直连接收机车用警灯,直连第6通道,同时我剖开警灯的线把2个LED灯(小小的那种,安装在原船的灯柱里面)直接接上,实现通电就有探照灯。这样,船上的雷达,灯光,和动力都可以用起来。用了两块电池,水泥块保留。这样的配置有什么问题吗?我就是想有以上这些改装计划,都实现了,就是水泵还没有成功。写的比较多,感谢您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您的解答帮助我很多。我还有一些疑问,请再帮着解答一下。遥控开关是不是如下图的那种控制灯 ...

  • 遥控开关确实是类似像你图片中的,只要能从遥控器控制开关就可以。不过遥控开关有分是接收机供电还是从电池平衡头取电,这要看你所有的被控制设备的电压以及总耗电量来考虑,免得接收机供电不足,造成遥控失灵,严重的话会把接收机给烧了。
  • 另外你应该要把 160A 电调接到接收机的正极线挑出来,免得2个电调都对接收机供电造成问题。因为电调BEC有分5V或6V,所以由主电调供电保障点。
  • 不知道你的遥控器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油门设置,操作2或4通道时,方向舵也动了,感觉像是你的遥控器是不是设置了混控,最好是把所有设置清空或是换个新的模型做设置。
  • 雷达电机就不用遥控开关控制了,毕竟真船是启动之后雷达就开始转的。

以上只是我的一点粗浅的认知,看那位大神可以更清楚的解释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如果上层改像真就完美了,原版的上层有点重,使船重心高了,不过压舱重量够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 遥控开关确实是类似像你图片中的,只要能从遥控器控制开关就可以。不过遥控开关有分是接收机供电还 ...

  • 提醒我了,我真的会去看看有没有混空,谢了。领悟很多解决好了,给你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锂电池是3S 10A的,非常耐玩,玩了两天3个小时电压还在11.9左右。原来的喷水我不清楚,我是用 6 通的 ...

    已经入手散件,正在制作过程中。还得麻烦请教一下:整流器有电路图吗?百度了一堆好像都比较复杂,也不知道能不能使用。方便的话请提供一下整流器电路图。再次感谢!

网友:
    不带你玩了,你太有才了,

    那么漂亮的东东,我哇哇的大哭。酷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入手散件,正在制作过程中。还得麻烦请教一下:整流器有电路图吗?百度了一堆好像都比较复杂,也不知 ...

其实就是桥式整流电路,用4个二极体做的,你也可以买桥式整流元件来用。最好能在整流之后加个电容。

简易桥式整流电路图

简易桥式整流电路图

楼主:
重复了回复!删除本楼内容!

网友G:
我也在装3810,甲板和船体螺丝孔不对的地方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装3810,甲板和船体螺丝孔不对的地方怎么解决?

应该很少对不上的,可能需要用力板一下,把甲板螺丝孔跟船体螺丝位置对准上螺丝,建议从前面或后面开始,然后左右对称的上螺丝,但先不上紧,等全部对好上完了再上紧螺丝。

网友(2020-09-25):
楼主改装的船反扭严重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原来的轴怎么拆掉啊,我看粘的很牢

网友(2020-11-17):
原厂压水仓那么好的设计你竟然给堵死了

网友(2020-12-22):
冷却水泵跟喷水泵是直接在船底开的进水孔么?如果水中有杂质怎么办?能不能把喷水泵跟冷却水泵合成一个,加一个通道控制的5v电源模块控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