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FD900+数传如何使用和调参

楼主(2016-04-30):
求助高人解困,因买了RFD900+数传不会使用,求助高人解答它如何使用和如何用软件调整发射功率,不胜感谢.

网友:
你接什么飞控

楼主:
线都连好了的,就是不知电脑如何通过RFD900+数传和APM的数传对接上,APM需要解锁码?头都搞大了

网友:
放一起 不会烧么

网友(2016-06-30):
调好了吗,正准上这型号,也是配pix用

楼主:
退了没要,商家也傲慢得很。买了雷家的XTEND数传,这款无需任何设置插上就能用真他XX的以前认错了货,

网友:
那个商家?不是我准备在这个买的吧?

网友:
去官方下载配套的调试软件和固件http://files.rfdesign.com.au/firmware/  用3DR设置软件也可以设置

网友(2021-05-23):
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