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教关于700E马达齿和大齿的问题

楼主(2016-04-30):
700E原配是800MX-KV520,12T+112T,理论转速2473,
700L原配是850MX-KV490,13T+110T,理论转速2570,
听人说并且说明书上也有写112T必须与12T马达齿配套,110的必须与13T配套,我的理解是这是在原配动力的前提下的搭配,我想换4530-KV540或者850MX-KV540,毕竟KV540在700级的飞机上更通用,如果用13T马达齿,转速过高,必然要降低马达齿数,而850MX也有KV540的,那是不是可以用KV540+12T+110T,不知道12T马达齿能不能与110T大齿配套使用,2种大齿模数好像都是M1的,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用850MX 540KV 就用12T马达齿+112T大齿盘   用850MX490KV就用13T马达齿+110T大齿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50MX 540KV 就用12T马达齿+112T大齿盘   用850MX490KV就用13T马达齿+110T大齿盘

谢谢,明白了!

网友B:
110T必须配13T,如果配12T,那齿的间隙就不对了

网友:
什么马达用什么马达齿看一下亚拓说明书就行了,标配写好的哦

网友:
540Kv配12T 112很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T必须配13T,如果配12T,那齿的间隙就不对了

对了,亚托的马达齿的间隙的预定好了,无法调整,也不需去调整!
反正12T就配112T,13T就配110T就是了~

网友:
厂家出来就是预定好了的 ,110T只能13T ,配合490KV电机,112T搭配12T用540KV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