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飞控

楼主(2016-04-30):
飞机现在一加油门就翻,桨和电机都是正确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看了调参软件,加油门时,2号电机会自己往上加油门,求助这个该怎么解决啊?已经试过刷固件,已经恢复默认参数,还是不行。真心累啊!!!

网友A:
仔细看教程,肯定有那没设置好。和我第一次一样,就电机转向没错其他的就一路飘过试飞是一推油就倒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教程,肯定有那没设置好。和我第一次一样,就电机转向没错其他的就一路飘过试飞是一推油就倒扣

谢谢,明天我再看看视频,哎,真心累π_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教程,肯定有那没设置好。和我第一次一样,就电机转向没错其他的就一路飘过试飞是一推油就倒扣

我的理解真差,居然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真差,居然没看懂

就是桨,电机的安装,转向都是正确的。可是只要上电,推油,飞机就直接翻

网友C:
f3飞控,好多人都服了。又回到CC3d和naze32了。我也准备换啊,我的f3就是3号电机解锁后抽风狂飚,和其他几个不是一样转速,泡泡老师,葛瑞尔皱老师的视频都看了n遍了,就是搞不好。一头雾水。论坛里肯定有能解决的大神。我也在求助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桨,电机的安装,转向都是正确的。可是只要上电,推油,飞机就直接翻

我的第一台CC3D就出现过这现象,推油原地翻转,最开始估计是电调问题,于是将4个电调全部更换了,问题依然,后来就换了F3,暂时没出现你所说的问题,只是试过有一个电机起动不同步,会慢一点,起飞往这个电机方向倾斜,但稍打点舵修正下就可以,完全不影响飞行。在CF里调了电调行程问题就解决了。我觉得你也可以试试,先在CF里看看4个电机的起始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
我的和楼主的一模一样

网友D:
也是2号电机推油就是全速转,上桨就直接倒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2号电机推油就是全速转,上桨就直接倒扣

有办法解决不?

网友:
看看地面站里面的飞控的方向设置对了没。还有就是检查各通道行程!

网友:
我本地的大神帮我解决过两次,后来机子出问题又刷回CC3D,应该是设置问题,但我也不懂是设置哪里出错

网友E:
加QQ帮你看看,1298612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QQ帮你看看,12986122

嗯嗯谢谢

网友:
表示问题差不多,PWM接收 爽飞几天很稳,后来1号2号电机明显比其他要高,上电可以飞 但会左偏 机架倾斜的偏!

网友F:
LZ问题解决了没?我的naze32一开始也是LZ的情况,原因是我用的Futaba控,控里的中立点和飞控里的不一样,需要调遥控的内微调

所有摇杆居中,调整内微调一直到调参软件里的接收机页面中1234通道的中点都是1500,之后再矫正一下水平就行了,不知道LZ是不

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问题解决了没?我的naze32一开始也是LZ的情况,原因是我用的Futaba控,控里的中立点和飞控里的不一样,需 ...

谢谢,待会我去试下

楼主:
现在发现,在地面怠速情况下,几秒后,右边会抬起(要翻的节奏)

网友:
是不是自稳状态?换手动模式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f3飞控,好多人都服了。又回到CC3d和naze32了。我也准备换啊,我的f3就是3号电机解锁后抽风狂飚,和其他几 ...

好久没逛论坛了现在主流F3了?给个学习的视频看看

网友:
楼主如果飞自稳就不要用32或f3!这些飞控都是手动参数优化的比较好!自稳还是cc3d吧!

网友G:
在调参软件里看看飞控水平角度设置的对不对,一般如果usb口正对尾部角度应该设为0,如果Usb口从尾部看在右边,要设为-90,左边是90,前边是18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调参软件里看看飞控水平角度设置的对不对,一般如果usb口正对尾部角度应该设为0,如果Usb口从尾部看在右 ...

在地面站3D界面,摆动飞机,3D图里的飞机转动正常,应该不是这原因啊,昨晚特地去看了下电机转向也是对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