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汽管废油排到机身怎么,加长排汽管。

楼主(2016-04-30):
本人刚入油机,飞机上天飞了后,排汽管废油老是排到机身上,RCGF15CC排气管很短,我想把排汽管加长一点,排出去后就排不到机身上了,我想请问各位前辈用什么材料才不会被排汽管烫化?谢谢。

网友A:
聚四氟乙烯管,淘宝有售,但加装后会降低发动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四氟乙烯管,淘宝有售,但加装后会降低发动机功率

这管子高温下会不会变形?

网友:
耐高温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管子高温下会不会变形?

不会

网友B:
汽油机不应该喷油    是不是机油比例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机不应该喷油    是不是机油比例大了

是按到那个配比壶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按到那个配比壶配的

80CC  汽油机我一般用40/1或者50/1   机油用好一点的。如果喷油可能是富油了    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喷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CC  汽油机我一般用40/1或者50/1   机油用好一点的。如果喷油可能是富油了    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喷油
...

15CC你建议比例是多少? 用什么机油?    能不能用4冲程的美孚一号机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5CC你建议比例是多少? 用什么机油?    能不能用4冲程的美孚一号机油?谢谢

30/40都可以,机油用2冲的2T合成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