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PLUS我从隔 壁问过来了

楼主(2016-05-01):
CB86PLUS,最新程序更新后,取消了并充模式,是不是已经不能同时为2个3S电池充电了?但是CB86是6路独立充电的啊,理论上是可以像A6那样,以单电独立充电模式同时为2组3S电池充电的……
也一直是纠结这个问题没有下手……

网友:
可以啊,2路3s

楼主:
更新固件之后,不是说只能8个端口一个一个充电吗?轮充……由于一个端口只能插一个3S或2个2S,所以如果遇上两个3S电池就只能一个一个轮流充了?

网友A:
刚买了一个,1号刚到。暂时使用了一下是可以两个3S的电池同时充的。插的时候需要相邻的两个插口不能插同一个顺序。比如1号口是插123(也就是靠最左),那么2号口就插456(靠最右插)。这样两块电池就可以一起充了。
刚使用了一下,感觉它这个设计还是有点不习惯,为什么看的时候靠最左插,屏幕显示不是看第一排,是看第二排。靠最右才会显示在第一排上。也就是1、2号如上面说明那么插,屏幕上面第一排显示的是2号口的信息。
还有那个加减按钮,正常我们要看下一块电池信息,那应该是按右边的按钮,结果按右边按钮就跑上一块电池的信息(比如当前显示在1号口,按一下右边的就跳到8号口了,而不是二号口,非常别扭)。
还是按钮,那个按钮真心不好用,手感很硬,感觉很不灵光的感觉,长安会一直跳,想精确停在那里不太可能,一下一下按的比较快的话,按好几下才动一下不是根据按的次数动。比如按快点按4下,估计也就实际跳2下。(估计单片机程序设计的这样吧)按一下必须停留一下再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了一个,1号刚到。暂时使用了一下是可以两个3S的电池同时充的。插的时候需要相邻的两个插口不能插同一 ...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基本就等于是A6+保姆的感觉了……
应该还是不错的,请问你在哪家入的,价格多少?可否私信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固件之后,不是说只能8个端口一个一个充电吗?轮充……由于一个端口只能插一个3S或2个2S,所以如果遇上 ...

您好两个3s的电池可以一起充电,您可以接接在两个相邻的端口 ,第一组靠最左边,第二组靠最右 这样相当于组成了一颗6s的电池的6颗电芯同时工作,可以缩短充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买了一个,1号刚到。暂时使用了一下是可以两个3S的电池同时充的。插的时候需要相邻的两个插口不能插同一 ...

您好,按键确有 分长按和短按,短按一般在0.5s以内,短按是一格一格的跳动,长按是1s左右,会连续跳动。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会综合您说的情况,尽可能的改进,提高使用的便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两个3s的电池可以一起充电,您可以接接在两个相邻的端口 ,第一组靠最左边,第二组靠最右 这样相当于 ...

请问,在CB86上如果用UNA6那种插6S口的充电延长线,来插两组3S电池于CB86的一个口上能否使用?我想了想理论上应该可行,但还是专家确认一下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在CB86上如果用UNA6那种插6S口的充电延长线,来插两组3S电池于CB86的一个口上能否使用?我想了想理 ...

您好
可以使用的延长线哦
但是请注意以下2点:
1,最多只能组合一个6s的电池,超过6s 都会损坏充电器
2,延长线不宜太长,线太长损耗容易引起平衡线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可以使用的延长线哦
但是请注意以下2点:

我更新了CB86 PLUS V2.3的固件,BIN的,但是并没有取消轮充一次后停止扫描继续充电的现象呢?
比如我在1号端口充一个电池,当这个电池充满后,充电器接着扫描2-8号充电口,然后又扫描到1充电口,这时会继续对我刚刚充好的电池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更新了CB86 PLUS V2.3的固件,BIN的,但是并没有取消轮充一次后停止扫描继续充电的现象呢?
比如我在1 ...

您好,补电是一般是由电池掉电造成的,跟电池本身的性能有关新固件是改善了充电器循环补电的情况,但并不是完全取消。

充电器设定范围是0.05v,当您的电池掉电低于0.05v时候不会循环补电,但高于0.05v,依旧会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补电是一般是由电池掉电造成的,跟电池本身的性能有关新固件是改善了充电器循环补电的情况,但并不 ...

那平时充电的时候,我是否可以尝试把截止电压提高一点,比如4.23V、4.25V??以防止这样重复补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平时充电的时候,我是否可以尝试把截止电压提高一点,比如4.23V、4.25V??以防止这样重复补电的情况? ...

在补电的时候,电池也是可以充满的,只是时间相对长一些如果您要用电池,取下既可,这个不会影响电池或者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CB86上如果用UNA6那种插6S口的充电延长线,来插两组3S电池于CB86的一个口上能否使用?我想了想理 ...

可以,完全就是1块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