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辜黑屏…怎么办?

楼主(2016-05-01):
用的奥姆威加小飞手
每次都是炸过之后飞着飞着就黑屏…已经三次了!不炸的话怎么飞都没事!
求分析

网友A:
摄像头可能有松动,检查一下吧。不然就换个图传试试

网友B:
插头检查检查

网友C:
图传接头问题

网友D:
拿手里,死命搖。必看出问题。

网友E:
看看图传信号线是不是有哪里破了然后碰到别的导体了,我之前也出现过莫名其妙黑屏,后来发现是线破了然后那个缺口刚好搭到了铝柱

楼主:
谢谢楼上几个哥们的建议…我试试看

网友:
没有用的

网友F:
咋过之后,飞着飞着,估计就是哪里松动了,图传有问题早就没影了,也不会飞飞着断续

网友G:
我遇到过,摄像头问题,可能是炸的多了飞的多了摄像头沾灰了,咱们用的CCD摄像头板子都是裸露的,沾灰后有些地方容易短路
清洗也没用,换新的摄像头吧,这个问题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