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挂了么

楼主(2016-05-01):
xxd推油门电机一卡一卡重新校准油门也不行。有高手给解决下么稍后上图 说下过程,早上给电调接电,没接电机的时候试了下舵机工作状态没问题。过程中推了油门几下。  最新进展,电机3根线对换 有一面可以听到电机自检,有一面电机没声音,这是什么鬼 7楼朋友说得对 已修复1个10k反馈电路的贴片电阻变大。电机没声音是插拔插头太多电机缺了1相

电机提示音正也能进入编程模式设置常

网友:
會否電機虛焊!

楼主:
换了电机也一样

网友:
送我吧,我来折腾

网友A:
左上角的2只功率管貌似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的2只功率管貌似烧了

是散热片的胶,外观看不到啥毛病
收1个 有出的魔友  便宜点 站内联系

网友B:
检查一下反馈电路的电阻是不是掉了或开焊了,这个症状明显是单片机检测不到反馈信号,反馈信号有三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反馈电路的电阻是不是掉了或开焊了,这个症状明显是单片机检测不到反馈信号,反馈信号有三路

会不会是单片挂了 atmega8L单片机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单片挂了 atmega8L单片机型号

能自检就没事,就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自检就没事,就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会不会mos管一致性不好,灰常感谢你的指导  加好友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mos管一致性不好,灰常感谢你的指导  加好友聊

功率管一致性不好表现出来是加速卡顿,或者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一致性不好表现出来是加速卡顿,或者抖动

就是推油门的时候电机一卡一卡的转 快崩溃了查不着坏了的原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推油门的时候电机一卡一卡的转 快崩溃了查不着坏了的原件

设置电调进角,或者启动力矩应该可以解决,要不就刷固件,BL固件手感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电调进角,或者启动力矩应该可以解决,要不就刷固件,BL固件手感非常好

设置高进角后电机一卡一卡的比低进角卡的频率快点, 还是转不起来。刷程序 是不是专业点了手头没工具 搞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高进角后电机一卡一卡的比低进角卡的频率快点, 还是转不起来。刷程序 是不是专业点了手头没工具 搞 ...

哪只能刷固件试试了,网上有很多教程,可以借鉴,只要保证硬件没问题,刷固件可以解决,我现在飞多轴用的xxd30a电调刷的bl固件挺好

网友(2016-10-21):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电机能转动 但是非常慢  卡卡的 电调能自检 能设置 就是电机转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