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怎么设置充电截止电压呢

楼主(2016-05-01):
说明书上没找到

网友A:
4.2V充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V充停

不能自己设置吗

网友:
B6支持三种

Li-ion
电压: 3.6V/节
最大充电电压: 4.1/节
允许的快充电流: 1C 或更小
最低放电终止电压: 2.5V/节或更高

LiPo
电压: 3.7V/节
最大充电电压: 4.2V/节
允许的快充电流: 1C 或更小
放电终止电压: 3.0V/节或更高

LiFe
电压: 3.3V/节
最大充电电压: 3.6/节
允许的快充电流: 4C 或更小
最低放电终止电压: 2.0V/节或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