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架准备上Pixhack的飞机-550L to 600

楼主(2016-05-01):
上一架功勋亚拓500Pro,受尽苦难,终于实现了搭配开源飞控的各种飞行测试,论证结果是性价比极高的开源飞控完全可以稳定控制传统直升机为UAV~

于是萌发了再来一架的念头,憋了大半年,终于下手了亚拓550L kit,看重了它阔绰的空间、不错的动力和可600、700的升级空间。

直接附带买下了600改装的原厂配件,为了降低成本,没有选购亚拓原厂大小桨。
配置:
亚拓 550L kit 含730mx马达和大小桨
Deko 天马舵机一套
好盈铂金V4 80a
600E尾管
600E传动轴
600E尾变距拉杆RJX 600MM碳纤主桨
ALZRC 95mm碳纤尾桨
双灯半透明黑色K8

Deko口碑不错,用过3300、3125全金属无刷高压舵机,这次航线飞行,天马足矣胜任;

好盈铂金V4 80a,很多模友对此有意见,认为80a不够飞6s 600,本人经过考虑使用范围和基本计算,80a足够6s 600搭载开源飞控实现远航程飞行,因不涉及3D飞行,故此80A足够用,也考虑了低转速控制的优越性和V4定速的算法优势,所以选择了V4 80a!

用V4,就必须得有电调设置盒了!

窄频锁尾舵机,找到了Pixhawk支持窄频锁尾舵机的方法,这次可以大胆的用窄频锁尾舵机了

装飞控,基本不带头罩飞,直接挂咸鱼出掉了(手里还有600E的原厂头罩呢)

原配的550mm大桨和90mm尾桨,也立即挂咸鱼出掉了

亚拓的传统机身机构,就是配件多,组装麻烦,不过适合改造~

可惜不是像500L那样直接搭配FBL旋翼头,想用FBL,还得掏500元,鸭子够黑…………

我最钟意的就是这颗730MX,850kv,6s动力最佳选择,发热、续航、扭力都适合长航时;K牌的虽好,但远超出预算了

和多轴马达比较,感受到的是力量…………

DEKO 天马 HV8295斜盘舵机,还是防水的呢

初级组装……

基础的机械调试要到位,不然后面换装Pixhack,还是要求以精确的机械组装为前提的~

先上双灯半透明黑色K8来调试飞机基础飞行状态

该上胶的、该润滑的,都耐心组装好

第一次试运转,发现了问题……

对转齿伞齿和尾传动轴伞齿咬合过紧,使运转不畅,并伴随杂音;传动轴伞齿被挤出了白色粉末~

拆下来检查,果然尾传动轴伞齿与轴承安装不到位,有间隙!

适当敲打到位后,伞齿咬合恢复正常

今早正式首飞,先飞后拍照是必须的。所以,先上视频:

几个月没飞过三轴无副翼了,手感欠佳,请各位担待!

第一个起落,有点双桨,60%油门线,电调默认的精灵定速:

第二个起落,调了双桨,用60%、70%两档油门线:

因为下一步打算上Pixhack飞控,所以,没有整理走线、没有仔细设置电调进角、频率等;试飞体验是730MX 搭配 V4 80a飞6s 600航线完全没问题,电调和马达几乎没啥温度!

飞控上身,后续会更新……

5月4日更新:

设置V4 80a为“存储定速”模式、缓启动20s、Bec电压7.5v、并标定转速,然后做了一次简单的试飞!

标定出来的最高电气转速是28x1000RPM,最高温度44℃、最大瞬间电流142a,期间用50%油门和75%油门线两档存储定速模式。75%模式下,推拉了两次总距,瞬间电流就142a了,挺吓人的,不过,温度却是很低的44℃ !

转论坛神人Mymtt的标定转速与大桨转速换算方式:

选存储定速,50油门0螺距标定好转速以后
断电上电,插设置卡,查看max rpm
这个就是最大电器转速,除以马达级数再乘以2,就是电机100油门的转速。
举例我的550L/600是亚拓原厂的730mx 8极的
max rpm是82000,马达齿16T 大齿112T
82000/8*2*16/112= 2928rpm 就是100油门转速
我需要1600转 就用1600/2928 54.6%油门直线定速就好了

和正统600E Pro DFC的比较:

5月5日更新

试着找到转速和续航及操控的最佳点!

昨天在存储定速标定50%油门后,直接试飞,发现50%油门时,锁尾明显吃力。今天适当提高到55%油门定速试飞,基本达到了正飞操控的要求,换算得来的大桨转速1600转。

整块电池飞行10分钟,得到的总结数据:

最大瞬间电流69a

最高电调温度依然是44℃,看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

测试飞行视频:

到此,直升机的基础机械状态和基本电子设备设定全部完成,试飞达到了各项要求,可以开始准备安装飞控了!

网友:
改600需要哪些配件能否请lz列个单子

楼主:
其实,传统直升机开源飞控Pixhawk的调试,如果外语可以,如果有直升机的基础调试经验,那么,按照官方的wiki的步骤方法一步一步做,基本就能达到可以稳定飞行的目的了!

网友A:
550L? 我蛮好奇楼主您打算把飞控放哪,前仓有马达,尾传箱旁有舵机...都是磁扰源

然后 550L 先天有个很致命的缺点...重到翻,期待您的起飞重量

600 12S 的电流,以 PIX 用途来看,不会超过 50A (含载重 2L 水瓶的测试)
平常停悬大概是 15~18A,自动航线大约是 22~25A 附近,这是我现役的 PIX 600 的数据
电流数据来源是卡斯特电调的 LOG 应该不会差太多

网友:
期待LZ的大作!持续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L? 我蛮好奇楼主您打算把飞控放哪,前仓有马达,尾传箱旁有舵机...都是磁扰源

然後 550L 先天 ...

加块2mm厚的碳板底板,两侧延伸出电池侧捆座!

又不飞3D,重就重呗,KDS 5.5不也是这个份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L? 我蛮好奇楼主您打算把飞控放哪,前仓有马达,尾传箱旁有舵机...都是磁扰源

然后 550L 先天 ...

所以,我觉得应用在基于Pixhawk飞行范围,电流也就在60a以下了,到不了80a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觉得应用在基于Pixhawk飞行范围,电流也就在60a以下了,到不了80a的~

嗯,怎么说呢?以组多轴的逻辑来看,机子本身是配角,挂载裝置跟续航才是主角
但直升机似乎很难做到这点,多轴可以偷轻到一个极致,省下来的重量可以挂电池
电直先天的零件数量就很多,很难到达一个"轻"的要求,我那架 600 本还想往上挑战改 700 的
但是找不到关键的皮带,只好搁置(皮带买得到,但不零售,最少一次要 16 条 )

另外 550L 要改 600 有些讨嫌的问题,主要卡在 YT 一开始就把这路子封了
齿比跟马达 KV 都给你固定值,要往上改最好小心点飞,这不是降油门曲线就能解的情况
电调在中低输出的负载问题不可小看
在此期待您的大作更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块2mm厚的碳板底板,两侧延伸出电池侧捆座!

又不飞3D,重就重呗,KDS 5.5不也是这个份量吗………… ...

呃...那您选这架机子的大空间不就只能挂电池了...

网友:
我打算買550L ,想了一整年,仍沒下手,

因為亞拓500DFC 常放家中都沒怎樣飛,如果買了 550L,可能也是一樣吃灰塵,

時常玩的是 亞拓150DFC ,充電快,飛的場地隨便可找到,不用走到很遠的就可以玩 ,城市人的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怎么说呢?以组多轴的逻辑来看,机子本身是配角,挂载裝置跟续航才是主角
但直升机似乎很难做到这点,多 ...

即使做不到极致的偷轻,直升机的续航,也不是短板,换上610mm半对称桨,效率还能进一步提升!

550L改6s 600,如果是为了3D飞行,担忧是必要的;但如果就是为了搭配Pixhawk飞控体现自动驾驶飞行的功能,是完全够用的。

而选择550L kit的目的也是看重了550L和700一样的舵机安装模式、加强的拉杆、宽敞的空间。

同时套装的730MX的850kv,扭力确实足够正飞的,即使是原齿比驱动600mm主桨,也是毫无问题的。

电调中低输出的负载和温度问题,也正是选择V4 80a的原因之一,V4的同步整流驱动(DEO---Driving Efficiency Optimization,即Active Freewheeling)和定速算法的效率,都是非常适合追求低输出、长航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那您选这架机子的大空间不就只能挂电池了...

好戏在后头噢…………

网友:
好平台   支持    等好戏看

网友:
zhangsir 出品 必属精品

网友B:
关于pixhack上直机的设置,楼主不做个教程造福下模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pixhack上直机的设置,楼主不做个教程造福下模友吗?

那不是造福,是致人崩溃、推人入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造福,是致人崩溃、推人入坑啊…………

必须出啊。。我等不怕入坑。。就怕坑不够大。。不够深。容不下那么多人啊。。。
LuZhu赐福吧。。。

网友C:
求pix连接窄频舵机的方法

网友D:
楼主打算上图传设备么?还是就是自主飞行

网友:
我等不怕入坑。。就怕坑不够大。。不够深。容不下那么多人啊。。。我等已经站在坑边了,楼主,等你招经幡了。

网友:
持续关注,顶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pix连接窄频舵机的方法

PIX 不支援窄频舵机,换一颗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 不支援窄频舵机,换一颗再上吧

支持的,已经实测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打算上图传设备么?还是就是自主飞行

2.4G图传、433MHz增程、RFD900+数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支持的,已经实测通过了!

咦?改了吗?
之前 3.2 版时的装置列表里写不支持窄频舵机的

网友E:
问下楼主,中联上紧主轴螺丝后是不是还有轴向位移?
  还是我那机子的主轴开孔过大了?无论上多紧提起飞机然后倒转过来,中联就滑一下,XX的螺距都给不准了

网友:
楼主能否给个QQ或微信?真心求教

网友:
好机,关注楼主飞控用的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2.4G图传、433MHz增程、RFD900+数传~

玩着远距离的,最好找无人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着远距离的,最好找无人的地方

基本规则和安全是首要需要自觉遵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中联上紧主轴螺丝后是不是还有轴向位移?
  还是我那机子的主轴开孔过大了?无论上多紧提起飞机 ...

我的没感觉,因为是低转速正飞,如果主轴开孔过大,可以自己尝试用易拉罐皮填充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改了吗?
之前 3.2 版时的装置列表里写不支持窄频舵机的

Diydrone上有专贴!

楼主:
最新消息,未来的AC3.4版固件,支持Pixhawk搭配三轴无副翼陀螺仪共同控制传统直升机,例如Vbar、SK540、SK720等。Acro特技模式下,也有了三轴无副翼的手感!

网友:
嗯...感觉没啥必要性,基本上装飞控的机子的设置跟专飞 3D 的机子的强度绝对有差
老实说,我自己试动作时也都尽量保守,很怕一个不小心 GPS 模组就自行跳机去了

不过我确定这东东能一键救机啦

楼主:
总之,传统直升机固件还是有望继续更新的!由Tridgell来撸代码,效率也会高跟多

网友:
楼主一定要写个飞控的调试教程

楼主:
楼顶开始进一步更新,有想法的,就关注吧!

楼主:
从3楼开始更新Pixhawk传统直升机调试的教程,大家后面可以跟帖补充被我忽略的细节!

网友F:
顶楼主!!!!你是我们万年悬停党的救星呀

网友:
好贴,收藏起来!各位辛苦了。

网友:
好高端的开源三轴陀螺仪技术啊,能不能共享之?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G:
pix飞控支持两套代码。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个地面站

MP还是QGC?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x飞控支持两套代码。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个地面站

MP

QGC目前固件不支持传统主桨尾桨模式的直升机~

网友:
求给个帖子的直接链接,英文不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顶楼主!!!!你是我们万年悬停党的救星呀

还可以干更多的事情,楼主确实牛逼!

网友H:
PIX 倒装在直升机下面怎么设置ROLL方向··

楼主(2016-07-06):
引用 网友H:
PIX 倒装在直升机下面怎么设置ROLL方向··

AHRS_Operxxxxx

网友:
80A是不是小了点 我用的100Av3 下来感觉烫手 百分之65的油门 悬停

网友:
窄频尾舵设置

张sir 您好,看到你三楼的地面站设置仍然不懂如何设置窄频锁尾舵机
我使用的是亚拓的450
地面站图片如下。
为盼指导谢谢

我的PIXHAWK 还没上机,现在在飞Vbar测试机械结构。准备上PIXHAWK遇到问题了?还有请问PIXHAWK他是默认4个舵机都是1520US的吗?

楼主:
地面站版本过低,请更新到1.3.38!

3DR AC固件默认支持宽频1520us,1100-1900pwm的舵机~

网友I:
我想问一下楼主 你的接收是用的哪一种,可以给个链接吗

因为我刚入了这个控不带接收,所以还在找兼容的接收,
希望楼主能给个链接 谢谢

网友:
张sir  已经更新1.3.39地面站 但仍然不知道如何设置尾舵机为窄频。
麻烦请问下.....

哪里设置窄频呢?请问

哪里设置窄频呢?请问

网友J:
不知道设置那里,手上又没有示波器,完全不敢接上窄频的尾舵机。求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一下楼主 你的接收是用的哪一种,可以给个链接吗

因为我刚入了这个控不带接收,所以还在找兼容的 ...

Frsky TFR8SB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设置那里,手上又没有示波器,完全不敢接上窄频的尾舵机。求救!

min 600、 max 900、Trim 760 pwm !

网友:
在城市玩航模不容易

网友J:
最小设成这样子,并不能设置成600,760,900。 原图片是这样的.......
是要去配置/调试里的参数哪里修改吗?

网友J:
张sir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加上PIXHAWK飞控时,直升机锁尾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我的是不推遥控自动回中,并不像安装VBAR时那样不回中的。
这正常吗?
在线等。。。。。。。

网友I:
引用 楼主:
Frsky TFR8SB

可否给个链接?网上太多,看的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小设成这样子,并不能设置成600,760,900。原图片是这样的.......
是要去配置/调试里的参数哪里修改吗 ...

进入全部参数表里改,多写入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张sir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加上PIXHAWK飞控时,直升机锁尾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我的是不推遥控自动回 ...

地面测试,看似是自动回中,实际空中飞行时,是停哪里机头就指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否给个链接?网上太多,看的眼花!

连个接收机都搞不定,那就劝你放弃开源飞控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连个接收机都搞不定,那就劝你放弃开源飞控吧!

哥们,我不是要搞开源控,我就是想知道futaba 的那个副厂兼容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哥们,我不是要搞开源控,我就是想知道futaba 的那个副厂兼容接收。

Frsky TFR8SB

论坛不让贴淘宝链接,你自己去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Frsky TFR8SB

论坛不让贴淘宝链接,你自己去搜吧!

网友:
那我就勇敢地去飞了,
谢谢张sir!

网友:
一直想上Pixhawk飞控,强烈建楼主出教程,强烈建议!!!
另外,楼主还有550L的配件要出吗?我的550L需要各种配件

网友:
张sir,请问一下,PIXHAWK,地面站解锁后立刻锁定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
我把飞机拆了换了个尾减速器之后把GPS和飞控再装回去,然后GPS一直报错,解决后(电线干扰),解不了锁了,重新装回去后就解不了锁。
一开始我以为是GPS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加块2mm厚的碳板底板,两侧延伸出电池侧捆座!

又不飞3D,重就重呗,KDS 5.5不也是这个份量吗………… ...

再换成四叶旋翼头,尾部用剪刀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再换成四叶旋翼头,尾部用剪刀桨,效果如何?

小飞机,没必要那么折腾了,机械太复杂了,很难保证稳定!

网友:
膜拜!我也想给我的550L直机上PIX,研究了好久PIX的四轴说明书(貌似PIX没有直升机说明书),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一下楼主,请问楼主方便发个练习方式指导一下小弟吗????

网友(2016-10-25):
引用 楼主:
其实,传统直升机开源飞控Pixhawk的调试,如果外语可以,如果有直升机的基础调试经验,那么,按照官方的wik ...

请教大神,我地面站是1.3.41,直机3.3.3版本,都是最新的
尾舵机仍然无法调成小于900,不管调多小都会自动变成900,
全部参数那块也改了,写入了N次,还是没效果,
这可难倒我了

楼主:
你还是哪里的设置没搞对!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还是哪里的设置没搞对!

可以调整的地方只有装机和全部参数表,别的不知道哪调,始终不能小于900.

不过看到你那个PIX和K8强强联手的帖子,感觉很有搞头啊,但是只看到接线,固件以及其他参数还需要变么,
帖子写的太少了,完全吊人胃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调整的地方只有装机和全部参数表,别的不知道哪调,始终不能小于900.

不过看到你那个PIX和K8强强 ...

固件目前只支持斯固康姆SK720/540那种可以交换通道和设置通道正反的无副翼陀螺仪,我们常用的Vbar、zyx、龙卷风目前还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目前只支持斯固康姆SK720/540那种可以交换通道和设置通道正反的无副翼陀螺仪,我们常用的Vbar、zyx、 ...

哦,
刚才翻了翻老歪的帖子,回家再试试,固件都是一样的,咋就不能调成功呢,现在就卡在窄频这了

楼主:
设完窄频参数,写入参数两次以上,然后在直升机设置页面不要点尾旋翼参数那里的任何内容!

网友L:
引用 楼主:
设完窄频参数,写入参数两次以上,然后在直升机设置页面不要点尾旋翼参数那里的任何内容!

昨晚试了很久,调机那没动,只在全部参数那改,MAX900,TRM760,MIN600,点写入参数会出报错,一路确定,N次,无效果,
每次都会自动变成MIN900,无法再小。
看后面的备注,范围是1000-2200.
不知道你的为啥能成功,我这个老不行,我的6125啊,难道要换个宽频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昨晚试了很久,调机那没动,只在全部参数那改,MAX900,TRM760,MIN600,点写入参数会出报错,一路确定, ...

报上你的详细配置、固件版本、链接方式、地面站版本等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上你的详细配置、固件版本、链接方式、地面站版本等信息!

飞机:富丽380
舵机:斜盘1102,锁尾6125
电机电调:富丽原装电机,60AV4
控:FSI10+10通接收
电:格式4S2600
固件: APM:Copter V3.3.3 heil
地面站:Mission Planner 1.3.41 build 1.1.6110.31287
连接方式:USB线  (数传还在路上)

谢谢!

楼主:
飞控呢?飞控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呢?飞控是啥?

哦哦哦,飞控是PIXHACK

楼主:
固件重刷一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重刷一下试试吧!

好的,我先重刷一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固件重刷一下试试吧!

昨天重刷了固件,
第一次先直接刷了直机固件,然后校准好,改参数,写入N次,不行;
第二次先刷了车的固件,然后再刷了直机固件,校准完,改参数,写入,写入,写入,依然不行。。

难道我要用1.37的地面站么?现在就剩这一个没试了(实在不想把6125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昨天重刷了固件,
第一次先直接刷了直机固件,然后校准好,改参数,写入N次,不行;
第二次先刷了车的 ...

1.3.41版MP

网友:
我现在就是最新的1.3.41版

网友:
    张sir,帮我看看这怎么回事,打杆解锁后打方向舵不会锁尾,什么问题?

楼主:
起飞悬停再看!

网友:
这个情况不敢起飞啊!不知张sir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有没有测试rtl或land,自动降落后飞控不收油门!

楼主:
自动降落后,几秒内负螺距,然后自动锁定切断电调信号!

网友M:
落地是平的,在地上几秒飞控还没切油门就直接就歪了大奖砍地上了,晕倒了

网友:
自动锁定默认好像是1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M:
落地是平的,在地上几秒飞控还没切油门就直接就歪了大奖砍地上了,晕倒了

你固件版本和设置问题造成的!

网友(2024-10-26):
期待楼主的开源飞控+直机的详细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