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摔到了就飞不起来

楼主(2016-05-01):
我的100s摔到了。然后就飞不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刚把螺距曲线提高就能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看看连杆有没有断裂,球头扣有没有脱离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连杆有没有断裂,球头扣有没有脱离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都没有。就是动力下降了

网友B:
大齿脱离了,按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没有。就是动力下降了

齿轮检查下,电池电量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脱离了,按回去

大齿刚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检查下,电池电量够吗?

电池容量够。大齿刚换的,现在又飞不高了,就离地不到五十厘米

网友C:
看看三个舵机拉杆是否有脱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三个舵机拉杆是否有脱套?

没有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呢

中联是否脱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联是否脱离出来了?

没有脱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脱离

如果你的控上有油门锁定开关,可以试一下;对好频后锁住油门,将桨拨成一前后,这时推油门,你会看到桨叶向上运动,最终成为一个V字形,正V和倒V的角度应基本一样;油门中立时桨叶基本水平。
如果不是这种状态的话,再将情况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控上有油门锁定开关,可以试一下;对好频后锁住油门,将桨拨成一前后,这时推油门,你会看到桨叶 ...

这是没推油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控上有油门锁定开关,可以试一下;对好频后锁住油门,将桨拨成一前后,这时推油门,你会看到桨叶 ...

这是推油门的,角度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控上有油门锁定开关,可以试一下;对好频后锁住油门,将桨拨成一前后,这时推油门,你会看到桨叶 ...

这是油门中立的

网友C:
如果你确认炸机后没有调过舵机行程参数,舵机拉杆的钩钩处的滑套也没有与中间的铜套位移(塑料滑套与丝杆之间有一个带丝牙的小铜套的)。请参看下图。油门最低位时

网友:
油门中位时

网友:
油门高位时

网友C:
如果这样都不能飞起来,有可能主无刷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都不能飞起来,有可能主无刷电机坏了。

主电机转的挺猛的,换了个中联又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都不能飞起来,有可能主无刷电机坏了。

你那头罩哪里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那头罩哪里买的

祝贺调机成功!
关于头罩是only one。
不是买的,是朋友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调机成功!
关于头罩是only one。
不是买的,是朋友送的。

谢谢指导

网友D:
有时候十字盘轴承炸脱出了一点也会影响螺距中立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确认炸机后没有调过舵机行程参数,舵机拉杆的钩钩处的滑套也没有与中间的铜套位移(塑料滑套与丝杆之 ...

头罩好新颖,怎么搞的? 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头罩好新颖,怎么搞的? 买的?

没得卖,朋友送的。

网友(2016-07-23):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十字盘轴承炸脱出了一点也会影响螺距中立点

十一盘脱位,如何复位?

网友F:
听声音感觉转速和动力有没有下降,然后就螺距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声音感觉转速和动力有没有下降,然后就螺距问题了

没有下降修好了后来又出现这种问题就当尸体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下降修好了后来又出现这种问题就当尸体出了

那就是舵机螺距那里问题,桨拉直看正负螺距啊调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