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奥林巴斯OLYMPUS 12mm定焦镜头黑色和银色有什么区 ...
请教:奥林巴斯OLYMPUS 12mm定焦镜头黑色和银色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5-01):
最近想下手悟pro了(等不到悟2急了),除了原厂镜头之外想在上一个12焦段镜头,但是不知道
奥林巴斯OLYMPUS 12mm镜头黑色的和银色的有什么区别?哪款成像更好一些?请老师们指点!
谢谢!

网友A:
没区别,奥的12mm比x5的自带15mm成像和色彩好n个档次,奥的重心十分偏后,装上后云台要重新配平,靠配重环根本没用,汽车轮胎店的那种自粘的配重块 3个小块配在镜头的最前端靠俯仰电机测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