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6-05-01):
首先定位玩固定翼和固定翼FPV不飞多轴和值机   想一步到位买个14SG但感觉现在不会飞 怕买了那么好的控坏掉可惜  纠结中  看到很多人说天8换高频头?曾程后效果也非常好  动心了 但我又想买天9因为好看  请大神给个建议吧 谢谢

网友:
直接14sg,别再犹豫了

网友:
楼上正确!只要不差一步到位最好!

网友:
本人是从天9换到14sg的。

网友:
个人觉得刚刚入门 没有必要选择14SG  首先你刚刚入门   容易炸鸡  futaba的接收机可不便宜     我建议的是 初期入门  选择 天地飞7~9  或者华科尔 D10   在或者 乐迪 AT10     假如预算十分充足 我建议选择  MZ24  或者futaba的18SZ

网友A:
14SG用在固定翼FPV的话,有点浪费,体现不出14SG摇杆的顺滑等优势。如果以裸飞为主建议选14SG、如果FPV为主则建议选天9,如果裸飞和FPV各占一半那14SG或天9都行、当然最好两个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用在固定翼FPV的话,有点浪费,体现不出14SG摇杆的顺滑等优势。如果以裸飞为主建议选14SG、如果FPV ...

首先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  6楼的大神我有点中意你的回复  但也不是否定其他位大神的建议   其实我心中早就有了一点的打算  想直接入2个控  14SG肯定要买的  但是就是纠结刚入魔  接受贵  怕摔坏 买个稳定性差不多的飞目视的  买个可靠性高的飞FPV    买好的以后飞个目视的轻木机  甚至玻璃钢的 问下大神们还能补充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用在固定翼FPV的话,有点浪费,体现不出14SG摇杆的顺滑等优势。如果以裸飞为主建议选14SG、如果FPV ...

简直是夜不能寐啊   能解释下14sg飞fpv和天9有神马精神吗?()给大神留个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  6楼的大神我有点中意你的回复  但也不是否定其他位大神的建议   其实我心中早就 ...

看了下你的回复,建议你还是直接14sg吧,14sg也有便宜接收的,一百多就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回复  我还是直接14SG了  买几个100多的接收  刚入门  先飞飞便宜的泡沫机  自己在做几架kt机  舵机买几个银燕9克金属的,电调好赢的 电机买朗宇的  电池  ???电池众说纷纭啊  我就看什么牌的有名气每个牌子的买2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回复  我还是直接14SG了  买几个100多的接收  刚入门  先飞飞便宜的泡沫机  自己在做几架kt机  ...

就我个人的经验和身边飞友的情况,电机选朗宇不错,电调嘛高端的好盈飞腾和ZTW(高端版)差不多,低端的,貌似甲壳虫比好盈稳定些。至于电池呢,愿意出钱就格氏、富力等,降一档次有男爵也不错的说,再降点档次则选TCB之类..........电池尽量选同一规格吧,不同品牌重量会有差异,对飞机重心调整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个人的经验和身边飞友的情况,电机选朗宇不错,电调嘛高端的好盈飞腾和ZTW(高端版)差不多,低端的 ...

感谢大神了  充电器我想先买个CB168 请问怎么样?  这个充电器充3s2200mah一般需要多久?  用汽车电瓶充  买这个充电器是因为我看电池区有位大神说  CB168 配合308duo 能满足全部要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了  充电器我想先买个CB168 请问怎么样?  这个充电器充3s2200mah一般需要多久?  用汽车电瓶充  ...

充电器这玩意,不同要求、不同玩法用不同的充电器,玩大涵道机用大容量电池,有的人喜欢外场即充即用,有人喜欢在家里充多个带出去.........CB168可以用,2200电池充电时间从十来分钟到四五十分钟不等(看充电电流)。如果只玩一般的FPV和中等容量电池的飞机,又不喜欢场外充,则还有两个建议:A9+保姆和乐迪CB86 PLUS也值得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这玩意,不同要求、不同玩法用不同的充电器,玩大涵道机用大容量电池,有的人喜欢外场即充即用,有 ...

嗯  还是说说我的需求吧  涵道以后我基本就玩到70以下的  平时玩玩固定翼和fpv  70涵道最大需要几s的电池呢?  我不飞多轴机的  fpv主流电池配置是多大啊?  固定翼以后我可能飞些大的翼展2米的  我想按照我实际需求买充电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还是说说我的需求吧  涵道以后我基本就玩到70以下的  平时玩玩固定翼和fpv  70涵道最大需要几s的电池 ...

固定翼FPV大多是高容量电池,从5000到10000毫安的都有。如果只玩FPV和70左右涵道机,建议不必用到308充电器,个人建议还是A9+保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FPV大多是高容量电池,从5000到10000毫安的都有。如果只玩FPV和70左右涵道机,建议不必用到308充电 ...

感谢大神这么详细的回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FPV大多是高容量电池,从5000到10000毫安的都有。如果只玩FPV和70左右涵道机,建议不必用到308充电 ...

谢谢了  A9已经在路上了  请问A9最安全最快的充电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A9已经在路上了  请问A9最安全最快的充电电流是多少呢?

充电电流不关充电器事的,主要看电池,A9充电器用电池的平衡头充电,而平衡头一般建议不要超过6A。至于对电池充电,如果不赶时间一般在1C以内甚至更低点为好,当然,赶时间的话一些质量好的大品牌电池如格氏则可以用5C充。